请教无刷电调!

楼主(2004-05-26):
最近玩无刷的人开始多了,我想请问无刷电调上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我前两天看到一款LS1 Computer 公司出的LS 7260(三四相无刷电调专用芯片,5-28V,可外接场效益管驱动大电流)很适合模型上面用,有人知道这个片子多少钱吗?

网友A:
不如看看ML4425
http://www.fairchildsemi.com/pf/ML/ML4425.html

网友B:
无刷电调的电子电路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内部的单片机编程。

网友C:
这些专用芯片都不适合模型用,劝大家不要在这上面多费时间。我曾经用ML4425做过一个电路,能带动华迈的一个(一种)无刷启动和转动,无负载,电机的具体型号A18-25-4。但是这个ml4425工作电压是12伏,模型上可能是7伏,8伏或14伏,各种组合都可能,都要对芯片提供12伏,电路的复杂程度就高了;并且ml4425之类芯片都是模拟量调速,接收机上都是数字输出,要实用,必须有数模转换,光这2点,就会使电路板的体积增大很多。剩下的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