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的电机。

楼主(2004-05-27):
请问“小鹰”的
电机
是什么型号的 ?(120、130还是别的型号)单只拉力多大(4.8V原电)?
http://www.xflmodel.com/ProductDetail.asp?ProductNO=390
就是这种飞机。想用KT版做一架来飞,不知拉力够吗?SG60
舵机
*2,20A电调,R136F接收,“小鹰”电机一只,原配4.8V
电池
一只。谢谢!

网友A: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动机、电动机、动力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B:
估计够呛。。那个飞机用两个电机转速不同来转向的。好像是哪个不转就往哪儿转弯好像是。。掉高度。。可怜的东西。。便宜阿。。嘿嘿

网友C:
好象是130电机2个,我有架“小号手”和这个差不多,自己改成280单发后推,比原来好飞很多。

网友D:
好象是180马达吧,比4驱车和火鸟200的马达长,我有架猎鹰

网友E:
180电机 推力100g的样子 做250g以内的飞机没有问题 火鸟300就是这个电机 小燕子也是

楼主:
单只电机,(180电机 推力100g的样子 做250g以内的飞机没有问题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