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珍珠港空机加两个9克舵机,一个9克接收机和3克电调能飞吗?

楼主(2003-06-18):
各位大侠:
    我买了珍珠港空机,自己手头有舵机,接收机,电调,总重大概有30克,想装到珍珠港上,能行吗?
我改造猎鹰失败都不敢改造了。^_^

网友:

行。但要主要重心。

楼主:

有没有好的建议,我想尽快做好?

网友:

建议是:把舵机尽量放在机翼中间,然后把电池和设备靠前放,让重心在距离机翼前缘1/3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rm696在 2003/06/18 11:0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test4222003/06/18 02:39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侠:
    我买了珍珠港空机,自己手头有舵机,接收机,电调,总重大概有30克,想装到珍珠港上,能行吗?
我改造猎鹰失败都不敢改造了。^_^

兄弟 不要泄气喔    继续努力

楼主:

不会的。谢谢你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