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一个闲置火鸟400设备加模拟口,请问个位怎么加??

楼主(2003-06-19):
我想把一个闲置火鸟400设备加模拟口,请问个位怎么加??

网友:

我明天给你火鸟400的电路图,自己一看就知道怎么加了!!!
火鸟400的PPM编码有些不同,实际是单通道的,第二通道是利用改变PPM帧周期实现的,如果不改电路的话。。。。。。

楼主:

好.谢谢!!

网友:

我也要啊!!!是不是二通的遥控器就可以用啊!!

网友:

火鸟400 电路图:

网友:

从哪里接到模拟器上呢?

网友:

接上了也白搭!它的PPM编码电路是非标准的,帧周期不是固定在20ms左右,而是可变的!
改成标准的话,帧周期固定在20ms,要利用原电池低压报警用的3个反相器重新改!改成2通道应该没问题,再多可能要另外做编码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