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贴.

楼主(2004-05-31):
各位好.我是一个新手.一直很喜欢飞行和摄影.最近才发现这个论坛.现在很想买翼龙.想请教玩翼龙的朋友.翼龙的起飞重量是多少啊?能不能带几百克的东西上天啊?我想让他带一个小相机上天拍照不知道行不行呢?请各位DX指点.

网友:

几百克难点,要油机吧。

楼主:

谢谢特帅呆王子大侠指点.我看过你做的飞机了.真是帅呆了.可是用油机我一个初学者实在不好控制.而且油机也比较贵.能不能通过改装翼龙来实现啊?请指点.

网友:

翼龙我没飞过,摄影器材要尽量轻点把,电动飞机对重量很敏感。

网友:

翼龙绝对带不起摄影

网友:

翼龙啊?有点吃力哦。我给你分析一下。
看你写的帖子,你是没有飞过的,现在用翼龙来入门。首先,你买了翼龙回来以后,不能上摄影设备,你必须学会飞行,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摔机是正常的,摔过以后,就要修补。修补以后的翼龙会增加重量,之后再上相机的话,就更加重了,这个视乎你的摄影设备的重量和修补以后的飞机重量,别小看几圈透明胶的重量,我的翼龙机翼单单用透明胶加强的地方就已经有50多克了!
现在我的飞机起飞重量730++克,飞起来明显吃力,但是可以飞。
希望可以给你个参考吧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点.特别是SZC老兄.原来你是佛山的?我是惠州的.我是想用翼龙来入门.以后免不了要请教你的了.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wl在 2004/05/30 07:5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hds2004/05/30 07:29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几位的指点.特别是SZC老兄.原来你是佛山的?我是惠州的.我是想用翼龙来入门.以后免不了要请教你的了.在这里先谢谢了.
你是惠州的?我也是惠州的,最近才玩翼龙,是菜鸟。
去年惠州西湖荷花亭的“并蒂莲”你有去拍吗?
去年惠州西湖的荷花亭拍的“并蒂莲”http://www.hz0752.com/dispbbs.asp?BoardID=30&replyID=15385&id=20706&star=1&skin=0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惠州的朋友了.你也是喜欢摄影和飞行的吗?加我的QQ吧.66761222.等我买了翼龙一起飞.我在大亚湾.也去荷花亭拍过几次.但是你说的那次我没去.

网友:

下面引用由hds2004/05/30 07:29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几位的指点.特别是SZC老兄.原来你是佛山的?我是惠州的.我是想用翼龙来入门.以后免不了要请教你的了.在这里先谢谢了.
呵呵,别客气,我也是在论坛里面长大的,哈哈

网友:

航拍么.翼龙困难,不过在你一定技术以后可以考虑给翼龙升级无刷:)
不过我不知道你用什么相机,因为对快门速度.光圈.等等都有要求,毕竟是移动中拍摄:)
如果升到高空的话还需要联系盲飞,就仅仅看到一个小点点儿,靠感觉判断姿态,操作

楼主:

谢谢天使同行兄的回复.我现在想了几个方案.第一是用传统相机.这样的话成本不高.可是难度也比较大了.因为我想升到200米左右的高空如果能减轻飞机给相机带来的震动,快门速度300到500左右应该可以了吧.因为翼龙的速度也不快.另外一个是用数码相机.这个成本高一点.但是它重量轻.我看见索尼的500万像素的轻便数码加电池才100多克.但是相机就要3K以上.贵啊.便宜的像素又不高.

网友:

哦,呵呵,看来实施也有点难度哦,你用什么来控制拍摄呢?还是定时多少秒就自动拍照一次?要不然你要借助设备来控制快门,譬如用舵机来按快门,那么翼龙的设备远远不能实现哦,翼龙的发射机是3通道的,不够用哦。那么你还需要花钱来投资新的发射和接收设备,这样的话,花费也不少哦,你要有心里准备。我帮你算了一下,翼龙大概450元,如果用futaba4VF+升级补品的话,700元左右。注:升级补品的意思是,原装的Futaba4VF是4通道设备,还是不够用,最起码五通道,那么你可以买一些零配件,需要自己拆开来对发射机修改,从而达到用四通道的钱买五通道的设备的目的啦!
说完了,明白吗?

网友:

噢,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你用sony P10的话,这么贵的设备你就放心让他飞吗?呵呵,看来你的海绵要很厚才行哦!!!!!!

网友:

空中摄影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先有个想法,然后一步一步去实现,从一个初入门的模友到能驾驶自己的飞机在高空拍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若是喜欢DIY的朋友,会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许多乐趣,当然会需要很多钱,或是足够的钱来铺路,哈哈。

网友:

刚刚又找了一下资料,既然你这么喜欢摄影,其实你还可以试一下用一些便宜的设备来玩,这个我觉得不错,你看看

我没有用过这个设备,也不懂这个设备,你是这方面的爱好者,我只是给你个参考而已。我看功能解说,这个设备可以实时传送视频到地面的监视器、录像机,真正实现了“在机舱内”飞行。呵呵。而且这套设备不贵,好像才600多元就可以了,接到你的DV去,爽!记得!我没有接触过这套设备,不好评论,也不好多说。自己联想,呵呵。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总比一部SONY便宜很多啊,硬用SONY来摔,还不如把SONY砸到我这里来。呵呵。

网友:

+
我记得毒霸天有1航排贴子,在发射机那部分,要不你直接联系他呀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特别是szc兄.还帮我找资料.感动啊.至于快门我一开始是想让相机自拍的.可是觉得十秒钟要从起飞到指定的地方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只用舵机控制快门增加一个通道够不够?看来我只好先买个翼龙先练一下技术再说吧.我这个想法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了.

网友:

哈哈,给你过过隐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4030830.htm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29&topic=784&show=0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1397

网友:

就是上面第二个贴子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