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31):
夏天到了,翼龙电机热的厉害,有80多度,电机推力也下降,非常不爽。求助解决办法

网友:
加散热片

网友:
用旧的电脑散热片

网友:
最好的是在机机上装些散热片咯~~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我的最爱2004/06/02 10:30am 发表的内容:
最好的是在机机上装些散热片咯~~
用不用再加一个CPU风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火眼金晶2004/06/02 10:47am 发表的内容:
用不用再加一个CPU风扇?
不用这样的啊
增加功耗啊,加散热片,最好再有点风吹进去……

网友:
如果换温度低的电机呢?

网友:
恩。换个稀土电机应该能好点吧。。偶没飞过。。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问题似乎解决了。我在主翼考后方挖了一个洞,把电机尾巴露出一点来,再把象真小人和下面塑板拿掉,可以通风,有较大改善。(不得已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