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修电动遥控飞机吗?

楼主(2004-05-31):
俺的电动遥控飞机坏了。接收芯片上的一个电阻被我朋友搞坏了,有朋友会修那玩意吗?
拜托

网友A:
是电阻么。。电阻一般不容易坏。。484陶瓷滤波?那玩儿容易摔坏。。偶不会修。。

网友B:
你最好是照张相来看看,别人才好帮你呀,
另外你可以再找一个相同的接收机让你附近搞无线电的朋友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