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舵时要想象在控制操纵扦的拇指上停了一只蝴蝶……”

楼主(2004-06-01):
[这个贴子最后由sugarman在 2004/05/31 03:41pm 编辑]

而初学者常犯的错误就是操纵动作过猛,使得矫枉过正。正确的操纵动作,有一种很形象的描述:“操舵时要想象在控制操纵扦的拇指上停了一只蝴蝶,操舵时的动作如果不会把蝴蝶吓走,就对了”。
好文,不敢独享.
点这里下载,用超星打开之.
超星在这儿。

网友:

好,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5/31 09:47pm 编辑]

我想对于3D飞行不合适。
关于遥控手法得讨论。。
一个更普遍得问题是操纵杆拉不直,比如说你想拉杆,但往往拉到尽头时候方向舵也一起带动了,这个问题在起飞和降落得时候尤其要注意。

网友:

哈哈,改成想象手指上放了颗钻石,在船上飞,不小心钻石就掉到水里,那么,唯一的可能是飞机坠毁。哈哈哈哈。

网友:

eett消失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冒泡啦。

网友:

新手容易犯联动的错误。多练多摔点就好了

网友:

呵呵。。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  只有多飞,就算砸了N次你也得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砸,怎么砸,下次又应该了解或者注意些什么,避免下次再犯同一样的错误~!!!相信不保持优良的心态,别一砸机就放弃飞机机的大好前途,这是不正确的思想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6/01 00:14am 发表的内容:
eett消失了好多天了,今天终于冒泡啦。
没消失,去香港了,打不了中文。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5/31 09:43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对于3D飞行不合适。
关于遥控手法得讨论。。
一个更普遍得问题是操纵杆拉不直,比如说你想拉杆,但往往拉到尽头时候方向舵也一起带动了,这个问题在起飞和降落得时候尤其要注意。
飞3D也适用,改一点就行了。把蝴蝶改成蝴蝶的幼虫——毛毛虫,就可以飞3D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