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4-06-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要买哦,如果有兴趣可以买个空机身来改架玩。

网友:

没必要浪费钱,那些机机贵倒不贵,飞行性能肯定没翼龙好,配件也难买,飞好翼龙再说啦,

网友:

双电机是不是用一边电机停转来转向?够节省的。。小孩的玩具而已。。

网友:

其实那飞机一德路170元就可以买两部了,不好玩,差动转向这方式不好调!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01 08:33am 发表的内容:
双电机是不是用一边电机停转来转向?够节省的。。小孩的玩具而已。。
我就是飞小双发起家的,现在飞什么都自如(夸张点~~不过3D还是不能保持住平衡!)      这位大哥,双电机的也不一定是小孩的玩具而已啦,也有大的嘛,不过现在市场上面的都是很小的,价格便宜成本又低.....其实小双发也有他的好处,没什么舵面,就靠2个小电机转换来控制方向,这就谈不上有飞机摆动过大过小的问题存在,换是舵面控制的,那就不一样咯!!!我建议初学者最好别飞这个,你要是飞习惯了,要想"改行"可就有难度了.楼上一位仁兄说得好,飞好翼龙再说咯,最起码"翼龙"不怕面对初学者的"粗暴"行为!!!

网友:

我也飞过中山顺达的两通道海鸥飞机,就是靠左右翅膀上两个马达的转速不同来转弯,感觉这样的飞机不太适合初学者(我在初学时就飞丢了一架),初学还是飞火鸟400或翼龙好。
初学者飞两个马达飞机常见毛病:
1:转弯时一边的马达动力太大,造成转弯太急从而进入螺旋状态栽下来;可以用“点击”的方式缓慢转弯,同时动力控制减少来配合,使飞机平稳转向;
2:马达动力一直开的很大,结果造成飞行不稳定(左右两个马达在理论上转速是一样的,但由于飞机翅膀和安装不能保证100%对称,所以两个翅膀上马达产生的推力总不能完全相等),忽左忽右,忽上忽下。飞到7、8米,可以松开马达控制杆,让其自由飞来恢复平衡,同时用微调左右两边的马达转速(推力),然后再缓慢推动力杆加速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