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翼龙尾轮

楼主(2004-06-01):
晚上7点多飞翼龙,飞完检查时才发现尾轮不见了,机尾固定螺丝不见了1颗,估计降落时和尾轮一起脱落了,天黑没法找,只有自己diy了,在这里多谢zxf105给我的零件。感觉原配尾轮太矮,水平尾翼经常碰到东西,所以这次做高点,大概是原配的两倍放大版。

我自己做的橡颈飞机,有50cm长,翼展60

楼主:

翼龙的机尾螺丝空有滑丝迹象,用火鸟的尾螺丝代替刚好合适。感觉火鸟的螺丝和橡筋都要比翼龙的好,我的火鸟橡筋原配5条,摔过3次机一条都没断,而翼龙买回来飞到现在就断了3条,翼龙的设备比火鸟的好,但配件方面就不如火鸟,希望是个别案例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6/01 06:44am 编辑]

在尾轮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还不如不用尾轮。用滑撬的效果要比那该死的尾轮要好得多。可偏偏大多数人就觉得那里非得有个轮子不可。有些模鬼在拿出一架只装有尾撬的飞机亮相的时候,一定会被围观群众问,为什么在尾巴那里装的不是轮子而是一条钢丝?这能跑得起来吗?呜呼~~~,此问题的性质和问题“这飞机能飞吗”的性质是一样的……。

网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要知谁有理,请听下回分解......

网友:

哈哈哈哈哈。。。能飞。能飞。肯定能飞。。:))

网友:

刘俊什么时还飞呀?

网友:

我翼龙的尾轮早已改成是钢丝做的尾撬了

网友:

一买翼龙回来我就换掉尾轮了,原装的的确不好用

网友:

看到图了。。尾轮最好往后掰一下。。让他顺着飞机的力。。最好再长一点。。降落下来还有弹性。。^_^

楼主:

今天就想飞啦,去到操场才发现忘了带水平尾翼,跑回宿舍拿才飞了一块电就天黑了,广州的天气不稳定,7点多时还不错,现在就打雷了,只有抓紧机会去飞

楼主:

用尾撬比较省事,但个人认为有轮子才比较像飞机,可能比较主观吧,哈哈,我的橡筋机就是用尾撬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6/01 09:05pm 发表的内容:
用尾撬比较省事,但个人认为有轮子才比较像飞机,可能比较主观吧,哈哈,我的橡筋机就是用尾撬的。
用尾撬的道理不在于省事与否。尾撬不会导致飞机地面滑跑的时候偏航,而不受控的尾轮在安装不准确或者受冲击变形后,肯定会导致偏航,在低速滑跑阶段根本就无法通过气舵来修正航向,对于新手来说,滑跑起飞姿态异常的情况下,很容易摔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6/02 00:12am 发表的内容:
用尾撬的道理不在于省事与否。尾撬不会导致飞机地面滑跑的时候偏航,而不受控的尾轮在安装不准确或者受冲击变形后,肯定会导致偏航,在低速滑跑阶段根本就无法通过气舵来修正航向,对于新手来说,滑跑起飞姿态异 ...
有理有理!

楼主:

可惜我还没在起飞时摔过机,我都是手扎起飞的

网友:

我的翼龙在地上滑跑的时候,是可以用尾舵来修正方向的,最重要的是路面要平,不能是草地

楼主:

起飞没什么好怕的,对准风向,油门满杆就上去了,哈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6/01 06:39am 发表的内容:
在尾轮不能控制的情况下,还不如不用尾轮。用滑撬的效果要比那该死的尾轮要好得多。可偏偏大多数人就觉得那里非得有个轮子不可。有些模鬼在拿出一架只装有尾撬的飞机亮相的时候,一定会被围观群众问,为什么在尾 ...
哈哈!!!我的电动全是用雪橇形势的,比尾轮效果好啊,不用担心因尾轮不正造成的偏滑现象,还可以减短降落滑行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