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问题

楼主(2004-06-02):
请问~100克以下的小电动飞机应该用多大的
电机
啊?哪能买到?

网友A:
100g以下应该可以用四驱车用的130电机

网友B:
飞机越轻越贵,哎......

网友C:
ips上用的那个小电机就不错。。100克?您这是要做架啥飞机?

楼主:
呵呵~我想把西西利出的那种电动自由飞改成遥控的~~唉~电机和小容量的锂电不好搞啊!!

网友D:
用四驱车上的强化130电机就可以,我曾经用那种电机直接驱动火鸟200用的螺旋桨在7.2V工作电压下飞过起飞重量为180克的对称翼型的特技机,勉强维持平飞,若增加电机绕组匝数并减速组驱动更大尺寸的螺旋桨飞同一架飞机,同样的起飞重量下可以小角度爬升。齿轮的减速比是1:2。

网友D:
若你能买到JOHNSON碳刷130电机,那么可以不用任何改动,拿来就用。使用7.2V电压驱动完全可以让130克左右的飞机飞起来,并且建议你使用减速动力组。在这种配置下,你可以直接使用两节串联的600MAH左右容量的手机锂离子电池。这种电池用在这里有点暴力,循环寿命能有50~100次左右,而且在使用的过程中也要十分小心电池状态。我飞我的使用180电机的电动小特技时用的电池是地摊上5块钱一个的二手手机电池,动力完全可以让起飞重量195克的飞机做特技动作。

楼主:
呵呵~谢谢您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