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KT飞机怎样选器材?

楼主(2004-06-03):
4通道遥控选哪种?价格怎样?舵机选什么?电池电机
都在哪有买的啊?

网友:

奇怪的问题,要买什么遥控看你有多少Money拉,舵鸡当然是9克或者更轻为好,电池用锂聚合物的好拉,电机么,我用gws的350减速组

网友:

看你的选择了,是一步到位还是以后升级?我的选择是,先从便易点的东西买起。我刚买了T4YF收发,蚂蚁SG60舵机,20A电调,电池和电机没买,想先买翼龙全套来飞。

网友:

要GWS得遥控套装应该可以,如果是4VF那么飞油机得接受和舵机就浪费了。

网友:

还是先说说此次计划的资金吧。

楼主:

600做KT飞机

楼主:

4通道的FUTABA有什么型号的比较适合我啊?

楼主:

这个吗?多少钱?

网友:

600元就飞KT机?
兄弟,恐怕不行哦,我的全部设备加起来是1500元左右才能起飞哦。
我Futaba4VF,飞高接收,GWS ICS300电调,GWS5克舵机,GWS350C动力组,GWS桨等
如果你单买发射机而且是二手的,如果你电调、舵机、动力组、桨不用GWS的话,这么多加起来,你大约可以省500元左右吧~

网友:

4YF?零售价在700—750
但是里面的舵机接收机都是大个的,你要是飞KT3D,恐怕不行,太重。
你可以买个2手的4VF或4YF,如果只要发射机价格在350—400左右,不过频率一定要在72MHz频段,配接收机方便。
国产小舵机40/个,电调25/个,微型接收机140左右,动力组40左右
台湾的设备太贵肯定超出你的预算。
电池肯定要用锂聚合物,价格100以上要看型号容量放电性能。
你还需要一个锂电充电器5imx上有。
我这里有多余的电调、动力组、锂电池你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

楼主的预算太少了,很难地说

楼主:

挖,这样啊,那买个翼龙算了啊,翼龙多少钱啊?翼龙的设备以后可以做KT飞机不?
JOHNSON的电机怎么样啊?我有一个540的,可以做KT飞机不?

网友:

要翼龙就别想KT机了,设备以后都用不了
KT配置 要好,一步到位就买GWS全套得东西。ELE电动网有买,包括电池,动力。电子设备,遥控。都有。
要便宜:蚂蚁得东西十分低。
预备1500¥-1000¥应该可以玩了,但是也不是算得很精细,不大可能一次买完全部东西得。要是你从来没有飞过飞机不如就买个发射机和电脑模拟器G2先练习算了。

网友:

540太重了。。我算算看600够不够。。。
在论坛上买个二手4VF发射机。新的一整套是650吧。减掉三个3003。接收机。电池盒开关啥的大概新的发射机在300-400左右。旧的大概200-300块能拿下估价。不准呵呵
买个飞高的接收机。150。。6通的。。能找到二手可用的还能便宜。。
三个9克舵机。。华脉的估计在230左右。。
动力组。不做悬停的话可以选低一点的。。35一组
电池组。120左右的超越就不错。
  算算大概 800露头。。机身就很简单了。。自己做个。。充电器没算。不知道啥样的好。。除了发射机其余的都是新的。。如果买二手的话还能省一点。。
  。呵呵。。多问问看。。说不定还有便宜的。
  要是休闲飞蝴蝶的话600肯定能飞起来。。呵呵。。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213&show=0

楼主:

哈哈,偶太笨了,还是买翼龙把,长沙哪有卖的啊?

网友:

呵呵,对,先买着翼龙入门吧,先过过隐。不过如果你正的是爱好这个的话,不到不久你就会不满现状,打算买新东西的了,然后慢慢的,学帅帅那样,走向败家不归之路,哈哈哈~

楼主:

^^!!
他卖血拉?哈哈

网友:

我现在连骨头都卖了............

网友:

不算遙控設備700元就夠了 要用PCM1024 WC2 算全了要1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