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做3D,对重心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04-06-03):
好多3D机上都没有标注重心位置,如果一直玩吊机的话到没什么,但是要平飞的话...?

网友A:
对重心有要求地,好像一般再主翼30%到35%的地方吧

网友B:
我的在50%照飞不误

网友C:
50%会很贼。抗风不好。。不过悬停方便。。呵呵。。

网友B:
对啊,所以我老是发牢骚说不抗风喽~
不过不怕,现在买无刷了,无敌

网友C:
动力大不等于抗风就好啊。。还是挪挪吧。。放在30%。。或者加点40%左右。。应该能好飞点

网友B:
好!听你的,下一架机机摆在35%左右!

网友D:
怎么才能知道重心在35%左右呢?

网友C:
用手柃以下或者用两根手指头托以下机翼。保持平衡。通常电动飞机用电池来调整重心。。

网友E:
3份之1处

楼主:
飞翼也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