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这样配置怎麽样?(3D KT)

楼主(2004-06-03):
动力:蚂蚁的my-007-1 50.00 370动力组终极版(7.2V1300MAH可以轻松实现360克拉力,吊机专用精选)
电池
:my-015 88.00 7.4V13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电调:不知牌子(以前用在电动J3上的,4。8截止电压,12克)
舵机
:PC-09(皮恩斯9克)
接受机:6克
桨:蚂蚁的1047桨
以上配置可否,希望各位热心模友给点建议!!!!

网友A:
电调爆发力不知道够否?舵机重了点。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6/03 07:22am 编辑]
主要问题是动力组,因为没有用过,也没数据。
如果能达到标称的性能的话,飞3D是绝对没问题的。
还有就是1300mah的放电性能,如果能有6C以上的话会有很大好处。
其他的看上去就没什么问题了。
还有如果不想买高价的设备,那就尽量把飞机做轻点,道理是一样的。
“马桶变小了,浴室变大了”....嘿嘿~~

网友C:
先灌水然后洗澡,嘿嘿

网友D:
J3上的电调好象线性差点

网友E:
鸡子做小点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F:
建议买2000MA以上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