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副翼和夜航灯做好了+试飞报告

楼主(2004-06-04):
我在惠福西路买的二级管,红绿都是5毛一个,电池5毛一个,尾灯用1块5的4色二级管,觉得特棒。用3003做副翼舵机,用480做动力,云舞者的马刀浆,福特巴的设备,感觉飞机太重,但还是勉强做了个筋斗(用火鸟电),觉得做动作还是要用火鸟电才行。用宽口透明胶做副翼铰链,副翼不稳定,有移位迹象,有时飞机回偏向一边,打反杆只能勉强修正好,只有快点降落在地面调整,倒飞没来得及改出(离地5米)收油撞上看台,机机没什么,断了两根橡筋,(可能是在g2里玩惯了3d机的缘故吧,哈哈)想换个副翼舵机,用3003换9-6克的舵机,或者买一个9-6克舵机,有人卖吗(在广州)?

网友:

利害啊!

网友:

太重了,不好飞吧

楼主:

我已经尽力了,飞机太重,爬升慢,在学校的沙地球场实在找不到哪块“软地”降落,所以机机比较破,副翼可以调整飞行姿势。

网友:

有了副翼就不要用垂尾了,把垂尾转向机构去了得了。

网友:

3003~~~o~~~~MY GOD~~~

网友:

哈哈,Futaba3003,有点重哦,GWS的9G机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用过5克的,不错!哈不过这么多之中,Futaba3003是最便宜的哦

楼主:

可以加钱嘛(在广州交易),gws的舵机我见过,好小的,用它来控副翼好象有些勉强吧?(可能要两个)

网友:

好厉害~~

网友:

GWS的舵机拉力没问题,看你用什么型号拉,大胆放心的用把

楼主:

这是我第一次做副翼,没来得及买舵机,只好用手头上的3003去试飞,感觉有了副翼之后爽了不少,现在考虑买两个gws做副翼,各位大哥我的r136f可以用两个舵机控副翼吗(不拆垂尾舵机)?用不用换个接收器啊??

网友:

我是用1个GWS5克舵机来控制副翼的,力量大得很,呵呵,当然如果有两个最好啦

网友:

控制副翼,一个华迈9克足矣!大力夹便宜!

楼主:

(控制副翼,一个华迈9克足矣!大力夹便宜! )
请问广州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6/04 07:22pm 发表的内容:
(控制副翼,一个华迈9克足矣!大力夹便宜! )
请问广州哪里能买到呢?
你稳高佬同羚羊就搞垫啦。拒地差吴多日日都去珠江新城飞无刷3D仔。或者去到铺头,好多野都稳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