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WS电调被超越锂电毁了。

楼主(2004-06-05):
前天,刚拿到两个超越锂电,蓝色包装,欢喜得不得了,马上试用。插好插头后正准备拿发射机,就在此时,不知是从电池还是从电调里喷出浓烟,强烈的焦味扑鼻而来。急忙拔插头,却发现电调的导线已经熔断,电调被烤熟了,电池发热(后证实末损坏)。
    原因?很简单,超越电池的接线跟GWS电调是相反的。我疏忽大意没检查就使用固然要负一定责任。但插头接线不是统一的吗,是超越的错还是GWS的错?很多人都是超越电池配GWS电调,有谁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要紧的,电调可以修好。SZC的电调也是这样损坏的,后来修好了。

网友:

我也用的是GWS的电调(ics-400和ics-300)和超越的锂电啊
没有问题啊
呵呵
你的可能是特殊情况啊……

网友:

红线是正,黑线是负。这个是常识。若超越正好弄反了却又没做说明,那可就是超越的责任了。反之就是你的

网友:

哎呀 ,电池大电流放电性能寿命也会下降的啊

网友:

我没碰到过红-黑+的情况哦,也许是你碰到个粗心的包装工人了吧

网友:

我一般是用马达直接挂电机测试转向确定正负极。再用

网友:

要注意啊,我昨天还问电池正反的事呢。也是和kl的情况一样,电池的接线和原来用的电池接线不一样,没敢试问了大家今天试了,还有新问题发现,请懂的朋友看下我的贴,给说下,谢!

网友:

你们都不用“万用表”吗?

网友:

4阿。。484新东西到了都很激动。。然后就忘记测正负极了。。。看题目我当是超电压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kl2004/06/04 09:46pm 发表的内容:
前天,刚拿到两个超越锂电,蓝色包装,欢喜得不得了,马上试用。插好插头后正准备拿发射机,就在此时,不知是从电池还是从电调里喷出浓烟,强烈的焦味扑鼻而来。急忙拔插头,却发现电调的导线已经熔断,电调被烤 ...
哦,不是吧,我个人认为这不应该是超越的问题。用之前应该测测,同样的韩国的KOKAM电池也用这个问题!以后小心就是了

网友:

另外一个原因是:国际上的电池接头不统一!!!

网友:

我在用的时候都用万用表量一下,然后在插。

网友:

为什么不是超越的问题?

网友:

要是卖家接错线的话,那应该负一些责任。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笑先飞2004/06/05 11:03a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不是超越的问题?
因为我给他的是嘉宝等小电直的专用黑色小接头,而不是GWS用的JST接头,所以他必须得更换电池或GWS调速器的接头才能用,他更换了任一接头后还接错,你说是谁的错?事先声明,我给他的电池红线接的是正极,并没有接错哦,不信可以问他本人.

网友:

这个是没法统一的,以后大家多多注意,不要是个眼就往上插!!!!!
教训!教训!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超越技研2004/06/05 01:34pm 发表的内容:
因为我给他的是嘉宝等小电直的专用黑色小接头,而不是GWS用的JST接头,所以他必须得更换电池或GWS调速器的接头才能用,他更换了任一接头后还接错,你说是谁的错?事先声明,我给他的电池红线接的是正极,并没有接错哦, ...
这样一说就明白了。不能怪卖家,完全是自己的错。不过也该安慰一下别人呀!

网友:

看这里吧
我的GWS的电调好强强悍啊!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855

楼主:

    真正原因找出来了。原来 我先前用的电池电凋接收都是APPLEWANG大哥的(在此特别感谢APPLEWANG对KL的热情帮助)这样一来,我的插头是“APPLEWANG标准“,也就是说APPLEWANG的电池跟超越电池插头正负线是左右对调的,(现在发现,全世界的插头都不一样,十个人可能有十种插头),我当时出太兴奋了,没看一下就用,这当然不是超越的错。我本来也没责怪超越啊,李哥哥不要太在意哦。
    两个超越电池已经用了十多次了,实在好用,在南国的炎热夏日里,飞一个电池下来也没什么温度,这还是5C的,如果7C出来的话,呵呵呵,会很爽。(被我反接的那个电池竟然一点事也没有,现已分不出哪个是反接过的)
    幸好我还有个航隹电调替用,GWS电调正准备送修。“血“的教训,大家用新电池时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网友A:
如果修不好,我们可以返厂修。
另外我们提供专用的插头,同时我们网站销售的电池是与我们的电调配套的!
商城的公告上有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