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指点一下

楼主(2004-06-05):
看看做多大的机机好。

网友A:
桨是不是太大了,你用的电机没有那么大的扭矩吧?最好加减速组。

网友B:
马达是不是光驱里推光头的?
如果是要做超省电的室内鸡倒有点意思~

网友C:
我的建议也是搞个减速器的好呀!

网友D:
呵呵。。那个桨螺距很大的。。转转看能不能带动。。估计是够呛。。

楼主:
拿在手理还可以有点劲

网友E:
这么大的桨,负载太重,转速上不去,电机功率发挥不出来.

网友F:
是不是180电机啊?
我用的180电机才用70的桨啊!

网友G:
看样子应该是光驱里面推光头的电机,该电机不是炭刷电机,不合适。大功率运转寿命会很短。

楼主:
是的,

网友B:
没多大意思,我这儿还能找出十个八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