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的重心

楼主(2004-06-06):
各位大哥小第不才,不知道飞翼的重心应该在多少才是好?
也和普通机的样吗(30%-35%)?

网友A:
偶也不清楚。。顶下

网友B:
我也不清楚,高手指教喂

楼主:
自己顶!

网友C:
大概机翼前端算起的1/3的位置。。反正偶是这样调的。

网友D:
看你是什么形状的飞翼了。如果是小展弦比平直机翼飞翼的话,重心在20~25%。

网友E:
《航空模型》上有一期有 啊,我找找看!

楼主:
我的飞翼是小展弦比的三角翼

网友F:
如果后掠角在九十度左右,重心大约在最大玄长的50%处.
不知你的三角翼多大角度?

楼主:
90度?是两个机翼前缘之间的夹角吗?
我的大约有70--80度!

网友F:
40%左右试试

楼主:
谢谢,动力组还没到,现在还没装起来,明天先找配重试试效果。

网友G:
比较精确的土方法是这样的。
全机翼作图,以假设重心为前后界限,画与机翼中轴垂直的线分机翼为前后两部分,比较好的重心位置应该使重心前机翼面积为机翼总面积的17-20%。建议首次试飞重心在17-18%左右,等熟悉了性能,再往后放。注意升降副翼的舵面不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