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齿轮箱。。。

楼主(2004-06-07):
华迈的180减速组运转时燥音很大,我把
电机
和齿轮箱卸下,发现齿轮之间咬合不紧,罗丝松动,不知是出厂就这样设计的还是需要把齿轮从新卡紧、锣丝拧紧。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在两个齿轮间先赛一片报纸,然后装紧。装好后把报纸拿掉就可以了。。这样的配合间距一般都比较合适

楼主:
呵呵~绝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