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拍了个3D飞行录象,.(可以宽带高速下载了.)

楼主(2004-06-07):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6/07 07:14pm 编辑]

一直以来都没有大风,今天突然碰上了,不是很好飞,但还是抓拍了几组精彩镜头,.一共8M大的RM格式视频.

录像地址:
ftp://t1:t1@218.27.85.88/uploading/456789.rm
哈哈,看了就知道无刷的威力了
下载:一般只要直接点我贴出的下载链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使用各种下载工具,注意每个用户限制3个线程下载。如果你有Flashget这样的FTP软件,你就可以浏览整个FTP上的文件并下载,登陆地址 ftp://218.27.85.88
在uploading目录下的。文件名字 456789.rm
用户名和密码都是 t1
或者在IE下从这里进入 ftp://t1:t1@218.27.85.88
宽带高速下载地址:
http://www.gzmodel.net/123.rm

网友:

步法不错!哈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6/07 09:26pm 编辑]

今天风大得差点卵泡都吹掉了。所以吊得姿态不是很好看。我喜欢那种拉得很垂直得吊法,今天没法啦,基本是机进我进,机退我退。步步为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6/06 10:26pm 编辑]

感谢  0hi  模友提供FTP地址。

网友:

我的1+1变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看得出,风很大,如果用普通370动力组肯定被风吹得后退着飞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4/06/07 10:54am 编辑]

网友:

我做了一个装甲版1+1,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微笑的猪头2004/06/06 10:28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1+1变成这个样子了
(photo.5imx.com/up/0406/2004661450172.jpg)
我的也炸了,倒飞的时候炸的。正在整修,机翼与机身脱落,机翼破了很多孔,机翼与机身连接伤脑筋啊,机翼下部加碳杆不行,倒飞的时候机翼变形厉害。

网友:

这个机子我是中间插碳纤加强的,呵呵,然后用透明胶往翼展方向卷一圈,肯定强很多!

网友:

怎么我用Flashget不能下载?
教大家一个下载办法:
在IE地址栏输入:ftp://t1:t1@218.27.85.88
然后进入uploading目录,然后对着456789.rm文件按鼠标右键,选择“复制到文件夹”然后选地址,然后就慢慢等下载喽

网友:

我也在机翼中间加了碳纤,主翼还用透明胶加强了,飞机从2层楼那么告炸,也只坏了机头而已,其他没事

网友:

哇,果然是帅呆~我就是每个星期都这么飞的,也是你这次这么大风。
这个天气,我不飞的时候没风,我每次要飞的时候都有风~激气啊~

楼主:

呵呵.等过几天风小了我再拍一组更爽的录象.包括扭力旋停,超低空近距离对头横滚过顶.和低空失速滚飞等动作,,,

楼主:

宽带高速度下载地址:
http://www.gzmodel.net/123.rm

网友:

不错呀。这还不是无刷吧?

楼主:

坦克版的1+1 重量达到了420g  你说不是无刷能随心所欲的抽起来吗?

网友:

哈哈,我从录象看不出重量,用的是什么组合?

楼主:

辉辉卖的那套。是台湾的JB电机。就是散热器太重了,有26g,不过400的减速组很耐用,基本小砸不弯。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6/07 06:35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等过几天风小了我再拍一组更爽的录象.包括扭力旋停,超低空近距离对头横滚过顶.和低空失速滚飞等动作,,,
嘿嘿,我搬着凳子坐下来等着你的好戏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