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飞电动固定翼10A无刷电调够吗?

楼主(2004-06-07):
类似这种飞机,凤凰10A的够吗?如果再大点呢?

楼主:

唉呦!发错了,麻烦帮转一下

网友:

可以。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油动>固定翼技术讨论区转移过来的!

网友:

一般380以下级别的电机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建议使用之前测试一下电流,如果油门还没有推到头就到10A了,那就换电调。这样最保险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6/07 01:10pm 发表的内容:
一般380以下级别的电机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建议使用之前测试一下电流,如果油门还没有推到头就到10A了,那就换电调。这样最保险
那麻烦您给我建议一下买多大的哈,谢谢

网友:

用11.1V可以飞大的。

网友:

哦,倒时换无刷的又有了参考了

网友:

我想这种飞机组好用18A的电调,飞小的保险,大一点的也可以用。如果不是用在超小机机上,还是大一点好。

楼主:


网友:

买20到25A的电调最合适了,比10A的重不了多少,价格也不会贵很多,关健是以后如果想玩380的动力组就不用换电调了,370的寿命很短的.

网友:

人家问的是无刷电调,什么370,380的
看错了吧

网友:

反正我现在就是用10A的无刷电调来飞这款1+1,没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