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可怜的403,不知道被我修复后还能不能飞!

楼主(2004-06-07):
昨天飞了,撞到了电线杆上,今天修了机翼,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大家看看!

帮忙看看,这样行了吗?

网友:

将就飞吧烂了买翼龙的

网友:

好上去不行哦!光用胶布怎么行呢!

网友:

用手试试看结实不?如果不结实就在断开处表面用PVC胶片连接一下,嘿嘿

网友:

呵呵 修好了,祝你飞行成功,这次不要在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07 11:40am 发表的内容:
用手试试看结实不?如果不结实就在断开处表面用PVC胶片连接一下,嘿嘿
没有买的。。。。

楼主:

好象不太牢固

网友:

PVC可能有点重,在装饰材料商场肯定有卖
再不行,文具店你那里总会有吧?到文具店找胶片,用来做文件蒙皮的那种胶片,或者幻灯胶片,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挖掘才行的,用尽一切可用的资源。要不然你的飞机什么时候才能飞起来?

网友:

看起来不太结实吧,要飞的话,充其量勉强拉

网友:

下面引用由番茄不能少2004/06/07 11:50am 发表的内容:
好象不太牢固
能不能把你的飞机卖给我???
我需要上面的设备!!!谢谢!

楼主:

我有一套J-3的设备!要不要?

网友:

用可乐罐沾非常牢固,我的火鸟机翼被我沾了12处~哈哈`感觉比新买的还牢固。

楼主:

可乐罐啊。。。我自己不会修。

网友:

换个机翼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