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机试飞报告(无图片)

楼主(2004-06-07):
昨天早上和我OS把我花了两个星期做的KT机拿到了飞机场飞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飞飞机。
飞机总重大约不到三百克·#¥%……—*难到真的有这么轻吗?
动力,舵机,电调都是蚂蚁的。T4VF   R115
最可悲的就是电池,我用的六节300MAH的NICR电池自己焊的
昨天风挺大的,大约有三四级吧,不过我想总不能白来吧。
我把风门推到最大,OS手投起飞,动力还可以,可以以很大的角度爬升(强调一下我做的不是3D机,因为我用的是蚂蚁370的普通版)反应除也升降都很灵活。
迎着三四级的“小风”居然旋停了,哈哈哈哈~~
结果还是在旋停之后转向坠地,机翼无事,尾翼无事,设备无事,机身碎了,我的机身是用泡沫做的。
从这次试飞看可以总结出二条:
1。蚂蚁的设备还是可以用的。
2。我还是有一定的飞行天份呀~~~~~~~~~~~~~~`

网友:

我第一次做的飞机也是用泡沫做的,不过是油动的(60级的发动机)。后来飞机在空中就解体了。电动的没想到摔一下机身也碎了,可能摔的挺厉害吧。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坚持就是专业!
只要坚持到底,你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

8错呀,新鸡最好在没风的时候调整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是摔的挺狠的。桨断了。
不过我觉得还是机身材料本身的问题。要是用KT板做不会这样的。
我现在在重新做机身,不过我还是想用泡沫做。
因为泡沫比较厚,我用的大约15MM这样接收机和电池放里正好。
设备也比较好安一些,相对KT。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请各位指教。
下次我们装备周日去,时间是早上四五点钟,那时我们这好像没有什么风。
问一下,大家在全国各地,你们那也是天天刮风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鸭号2004/06/07 05:44pm 发表的内容:
我第一次做的飞机也是用泡沫做的,不过是油动的(60级的发动机)。后来飞机在空中就解体了。电动的没想到摔一下机身也碎了,可能摔的挺厉害吧。
服了你了,用泡沫做60飞机。
泡沫可能最大做25的。

楼主:

呵。做六零的确实有点大呀。
会不会把机身都拉断??

网友:

都很厉害

楼主:

俺不是力害,俺是没有办法才用的300MAH的电池呀。

网友:

300mah镍电?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不是迎风,你的飞机还真不一定能飞起来

楼主:

这个俺也不敢保证。下次试一下。

网友:

继续努力~下次再来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我的最爱在 2004/06/14 03:13pm 编辑]

下次去试飞新的机机,最好别选有大风的时候哦,新机也是心血啊~~!!!

楼主:

呵,我也不想在大风天飞呀。可是我们这前几天没有没有风的天呀。
那天三叶的小天鹅的翅膀也断了。天哪,损失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