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试报告来了!!

楼主(2004-06-08):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6/10 02:35pm 编辑]

转速兄帮测试的。
2000毫安聚合物电池组。
有兴起的点连接看看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03&topic=3096&show=0

网友:

不足5C

楼主:

厂家正在做改进,很快会有更大放电的电池出来。

网友:

不是不到5C,我是用这个电流放电比较接近GWS350C。
我试过用19.5A的电流放电。电池发热不算严重。

网友:

最大的那块表是测试电流的,灰色的小表是测温度,感温探头在两块电池中间。蓝色的小表是测电压。
由于电池是第一充放电,没有用很大的电流放电。用来放电的是一只1欧的电阻。

第一栏时间为0,实际是在放电大约一分钟后测得。
7分钟后,我又接上我自制的380动力组,测得电流为11.92A,电压为6.5V.
然后又并联了3只1欧的电阻,测得电流为19.7电压6.4V.
但没有做长时间的放电测试。
等电池做几次完全的充放电激活后,我会再做大电流的试验。
人个建议,本电池配GWS的350C动力组会有很好的效果和寿命的。
有条件的配无刷就更好了。
还有翼龙,火鸟,小电直应该都可以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6/08 12:10pm 编辑]

没人顶,自己顶!!!
问价的都发E-了,查收。

网友:

给我留论坛短信报价

网友:

电池一般,参数??

网友:

我也有这个电池哟~~
暂时没有那么多表
用我现役无刷动力做负载,简单试了一下
时间(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电流(A)  8.48  7.93  7.63  7.51  7.50  7.42  7.33  7.32  7.20  7.12
就这么连续运转10分钟,电池只是温热,试完电池电压7.6v。
用电池飞我现役这架350克的飞机,充沛动力时间绝对超过15分。
看参数从专业的角度讲,说实话不太懂。
但感觉实际玩起来还是可以的。
这次第一次充电后试的,充几次后应该能更稳定些。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6/08 08:46pm 发表的内容:
电池一般,参数??
转速的测试有点保守(怕自己的电池~~~呵呵)
在看看下面的

楼主:

继续!

网友:

关键问题,可以循环多少次呢?
要大电流的话,短路电流几十A都可以,那电池寿命呢?

楼主:

这电池是国内知名厂家生产的,电池本来是用做电动自行车动力电池的。
原来的设计400~~500次,用在模型上会有一定下降。
前面就说过了,这个电池性价高。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6/10 02:48pm 编辑]

没看仔细就下去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