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火鸟400首飞......

楼主(2004-06-08):
[这个贴子最后由aqee在 2004/06/07 08:21pm 编辑]

周六新买的火鸟400,周日首飞
我和我的火鸟都是第一次,本想是很浪漫的。因为做了很多准备,看了论坛,玩了模拟器(FMS,没有V形尾翼的飞机,拿别的练了练),通读了说明书
首先,我试了试滑起(手掷没把握),不行滑行距离太长。
经过多次练习手行之后,只好硬着头皮手抛,起飞还可以。
之后就麻烦了,虽说场地很宽,可是中间稀稀拉拉的有几棵大树(北京朝阳公园西门),我不得不经常转向。这时我发现火鸟转向严重掉高度,而且反应慢。
我按照说明书上说的,将尾翼靠后的螺丝松些,前面的紧些,上升角度度的问题好多了。但是转向依然狂掉高度。
经过多次坠落终于“炸鸡翅”了

我急忙去买宽胶带,粘上了,还能飞,但是问题依旧。天色已晚只好等下周再试了。
现在有几个问题问各位模友:
1. 我的飞行高度是不是太低了,火鸟应该在什么高度上飞行。
2. 如果掉高度是不是应该向反方向打舵,每到这时我都想拉起,可是400他没有 :(
3. 我的错作或者我的火鸟有什么问题,请指正
4. 如果有模友愿意带我,感激不尽。
4. 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因为我买火鸟之后就去KFC吃炸鸡翅了,呵呵

网友:

。。。我的火鸟都让他飞到大概80-100米左右的上空。
火鸟我觉得转弯不是很会掉高度呀。。
呵呵,偶也喜欢吃KFC。。。嘎嘎。。。
不过呢,昨天把机身给炸扁了,呵呵。从上面螺旋掉下,尾翼也短了。我的火鸟是残疾人士了。。。机身炸扁了N次,机翼用胶布占了又占。。电路就烧了两次。嘎嘎。自己修修又能飞,性能没那么好就是了。

网友:

看你说的你一定是飞的太低了,火鸟可以飞到150的高度,再高也可以,就是看不清了,一般有个100左右就很高了,三颗树以上的高度差不多,你认为掉的严重一定是太低了,方向也打的太死,转过弯来就可以放开方向了.
你现在的机翼还能用,不过不是这样补的.最好换成403的一体机翼,性能会好很多.价格在30左右吧.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看来我飞得的确是太低了,大概20米左右,呵呵
第一次飞,直到会坠机,不敢飞高。也怕太高了飞丢,毕竟是我跟老婆争取了半天的成果,呵呵
还有,倪志强说得对,可能是紧张,方向确实打得死,没有及时回舵。
403的机翼30左右,是北京的价格吗?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新手一般最好在30米——50米高空飞行!
在底空飞行气流不稳定,容易摔!
在高空飞行风大的时候会飞丢!
转弯是会掉高度,转完之后就要直线爬升一下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08 09:40am 发表的内容:
新手一般最好在30米——50米高空飞行!
在底空飞行气流不稳定,容易摔!
在高空飞行风大的时候会飞丢!
转弯是会掉高度,转完之后就要直线爬升一下吧!
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很大的飞行半径?一般在多大能?
转向时应该加油门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aqee2004/06/08 10:18am 发表的内容:
这样的话是不是需要很大的飞行半径?一般在多大能?
转向时应该加油门吗?
不用很大150M左右就够了!新手还是到开阔的地方去飞!
转弯要加油啊,大陀量方向别打的太久哦!
我一般都大油门,中陀量转弯!转弯的时候大翼一般垂直的,即一边向天一边向地!

楼主: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08 11:27am 发表的内容:
不用很大150M左右就够了!新手还是到开阔的地方去飞!
转弯要加油啊,大陀量方向别打的太久哦!
我一般都大油门,中陀量转弯!转弯的时候大翼一般垂直的,即一边向天一边向地!
很漂亮的动作,我也想做,不太敢
要是把机身也炸了,只好吃炸全鸡了,呵呵
大翼45度(30度或60度)转向转弯半径要多大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aqee2004/06/08 11:59am 发表的内容:
很漂亮的动作,我也想做,不太敢
要是把机身也炸了,只好吃炸全鸡了,呵呵
大翼45度(30度或60度)转向转弯半径要多大呢?
随便转弯的时候机翼都有45度,不大风一般情况下转弯半径大概10米!

网友:

为什么不用403?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飞扬2004/06/08 01:06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不用403?
火鸟400(含两块原装电池350 RMB)
这还是我争取了半天的预算。
如果是403要450一块电池,超支了 :(

网友:

下面引用由aqee2004/06/08 02:57pm 发表的内容:
火鸟400(含两块原装电池350 RMB)
这还是我争取了半天的预算。
如果是403要450一块电池,超支了 :(
还不如拿个2手得来练,
反正新的机机到手也要炸,

网友:

403更好飞,转弯不容易掉高度。
一般飞到100米的高空就行了。

网友:

我上个星期玩400的时候感觉转弯高度掉的很厉害,当然不是在全动力的情况下,滑翔性能超好,竟然在无动力的情况下高度没掉多少,自己滑翔了60多米和楼房的墙壁来了个亲密接触,如果发生在米国,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下面引用由sinorc2004/06/08 11:22pm 发表的内容:
我上个星期玩400的时候感觉转弯高度掉的很厉害,当然不是在全动力的情况下,滑翔性能超好,竟然在无动力的情况下高度没掉多少,自己滑翔了60多米和楼房的墙壁来了个亲密接触,如果发生在米国,后果不堪设想……
那你的机机调得不错嘛,我还不会调呢,你们常说的拉力线、功角什么的都不太懂

网友:

今天在易趣网见到,全新火鸟400,才两百多,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09 09:04a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在易趣网见到,全新火鸟400,才两百多,呵呵
不会吧这么便宜?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09 09:49am 发表的内容:
不会吧这么便宜?
我就在易趣买的,200元整,送偶一套机翅膀。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6/09 11:39am 发表的内容:
我就在易趣买的,200元整,送偶一套机翅膀。
全新的?这么便宜?还送鸡翅?
那你爽呆了
个人交易?就一架还是长期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aqee2004/06/09 03:28pm 发表的内容:
全新的?这么便宜?还送鸡翅?
那你爽呆了
个人交易?就一架还是长期的?
就一价,买过来的是旧的。。基本上外观没有有损坏。。。嘎嘎。。易趣能去找找还是有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