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大家评论一 下自己手中的无刷动力系统。

楼主(2004-06-08):
最近有699元的无刷动力组。但我有困惑:
全部东西都是国产的,效率怎么样呢?也不知GWS的350C效率怎么样,如果差得不多,那性价比可就不高了。我真的怀疑7.2V下拉力的提升有多少。
当然无刷用了高电压,是普通电机没法比的,但我手中有大量7.2的锂电,真不想再买电池了。
如果全部买进口名牌,自己装,不知又怎么样。虽然贵了三百大洋,但电调至少是18A的,有升级余地,电机效率据说在90%以上,而且质量靠得住。7.2V下估计也有好表现。
目前有无刷的人不多,希望你们发表一下使用心得。

网友:

市面上常见的无刷组合用过了几套,感觉都不错。如果你用凤凰电调配黑客电机应该是很棒的组合。凤凰的参数丰富,油门性能好。J牌的优势是便宜。电机我用了3款感觉差别不大,GS的做功最漂亮精致。就是配散热和小铜齿轮麻烦点。减速组能够用现成配的最好。减速比看电机的KV数选择在4-5。5比1的,电池是个最关键的东西,如果要不到合适的电池还不如用炭刷了。建议7。4的要7C以上。10。8的就随便啦,注意。10。8散热片不安装电机会严重发烧。
可以把手头的几颗7.4拆开组合为10。8。可以节约投资。
如果你是热衷于3D的朋友。飞完了无刷后我想大概炭刷的设备碰都不想碰了。

楼主:

王子你有ele的699套装吗?7.4V下表现怎么样?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6/07 11:11pm 编辑]

ele的699套装我只买动力组,电调就不要了,性能和我在ZZWEN要得JES18-3P应该一样,就是电流小点。他哪里现在不是有凤凰35了吗?建议要,我最近都是用凤凰25飞。好用。
ele动力组合前天刚回来,把玩了一下。没外场飞过。我要这个动力组是看中他的重量轻巧。搭配方便。7。4电池我觉得不够暴力所以没测试到。广东的朋友说可以吊机30分钟我想是因为他们的电池特好的缘故吧。。

楼主:

恩,我估计7.4V也不够暴力。真苦恼。自己配还是麻烦点。你认为350c的齿轮够强吗?不会划齿?

网友:

组装电机进动力座要精确才行,要不突然加速很危险。我因为这个原因被废了2组350C

楼主:

钳工我没问题。
你的动力组电流都是多大的,超过8A ,我手中的电池就成废物了。

网友:

应该不大,7。4和10。8的飞完电池都不烫 。勾表没有所以没办法测试

楼主:

那在你买的组合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个?(我发现你玩得真疯)

网友:

呵呵~其实我也是量力而为。
要说最满意的我还说不上,因为我也和大家一样刚开始接触无刷的。
不考虑价格的我想电调凤凰是首选。电机等组合要看搭配,这个有待大家一起探讨啦。

网友:

   699的套装我也有,一开始用CTJ的8节电池组做测试,非常有劲,当然实际飞不可能用这么夸张的电池了。要想飞的爽,什么时候都要飞机轻一些,这样1.5以上的推重比才爽的吗。
   至于说和有刷比,我看是没有问题的。华迈的380钴电机我这也有,很重,而推力不大多少,主要还是看电池了,减速比等等,电动的还是比较讲究的。

楼主:

ctj的8节用在这个动力组上估计至少有10V的有效电压,当然不反映问题了,温度怎么样?

网友:

电动机的温升肯定有的了,不过板身装电机散热都不错的。关键有刷的太麻烦,还老坏,无刷真的很傻瓜的。

网友:

我们的电机散热做得非常好,长时间工作相对其他的电机而言要更稳定一些。对电机寿命也有好处。

网友:

建议:
在散热器和电机的间隙允许的条件下,是否可在其间涂上电脑CPU上用的散热硅脂,提高散热效率。
    本人没试过,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无刷~~
其实对国外或台湾的模友来说,也是很贵的东西,但他的优点是不可否认的。
寿命长--只有轴承的磨损,如果温度不过高(防止磁铁高温退磁),寿命可以忽律
        (还有除了摔坏哟)。
效率高--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可以用现在的功率获得更大的拉力,也可以用小一些
        的功率获得现在的拉力(更省电了)
这两点可能都是废话~~嘿嘿,用无刷的大概都能知道
至于价值,性能和价格是成正比的,HACKER是世界公认最好的,效率可以达到90%以
上,但价格也是很高的,最小的B20-31S也要800以上的人民币(还有一个问题,
JETI的电调才是HACKER的绝配,HACKER的原厂电调就是JETI给做的)。
其实国产的东西也是很不错的,毕竟价格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华迈的B系列马达在国外
很受欢迎,效率也能达到80%以上。
因为华迈不正式对国内销售B系列马达,买起来又贵有麻烦,所以我选择了GS的B20系
列的马达,经过近2个月的使用,感觉非常满意。做工很好,可惜买回时后面的轴承就
有些运转不顺畅,前几天换了一个后面的轴承。
无刷由于的工作原理决定他的效率必然高于有刷电机,以我自己的使用来看吧,以前
用350C动力组+7.4v离电,工作电流一般多超过8A以上,而且飞机重量要在300克左
右,飞行时间也就十几分,而且吊机只能算是飞行时间的一小部分,具体时间不好确
定。我现在的动力GS 马达+JETI 18A电调+7.4v离电,工作电流最大7A左右,比较重要
的是飞机重量达到了350以上,飞行时间也是十几分钟。不过动力充沛可以一直吊(这
个要看水品了),差别是很明显的。电流小了动力更充沛了,而且电流最大才7A,其
实大部分时间用在5~6A,这样电池不到4C放电,对电池的是很有好处的。
一分钱一分货,不过我觉得为了只有10%性能多花几倍的银子却有些不值。我们要的是
性价比,所以国产马达对国人来说是很好的选择,除非你很有米。
其实东西都不差,我的建议就是买东西一定要选择有实力和信誉的经销商。
5IMX商城、ELEMODEL、ZZWEN,都是目前国内无刷销售份额比较大、而且可靠的
经销商,信誉也都是很好的。

网友:

699元的无刷套装真的很超值!我都买了
都说了,我1047桨、7.4V超越锂电,375克1+1飞机
电池刚刚充满状态时,20%油门就可以把飞机吊起,20秒钟之后,油门要50%可以吊起,之后可以保持这个油门吊一段时间,然后到80%油门吊起,就这么简单
买不买随你喽~~~反正我已经向着帅帅呆呆的“败家之路”走过去了~~~嘿嘿:)

网友:

其实国产电机相当不错的,老外的论坛多在讨论咱们产的电机,HACKER的小电机的性价比已经不高了,除非弄个1000W以上的系统啊,呵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6/08 02:55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6/08 09:05am 发表的内容:
无刷~~
其实对国外或台湾的模友来说,也是很贵的东西,但他的优点是不可否认的。
寿命长--只有轴承的磨损,如果温度不过高(防止磁铁高温退磁),寿命可以忽律
        (还有除了摔坏哟)。
...
算我倒霉,GS B20到手后拆开,转子都生锈了(怎么不象5IMX上的那样有电镀呢?)后轴承和你一样也是有问题。
算我倒霉!
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

网友:

哈哈!我的GS B20-7好好的还健在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6/08 02:54pm 发表的内容:
算我倒霉,GS B20到手后拆开,转子都生锈了(怎么不象5IMX上的那样有电镀呢?)后轴承和你一样也是有问题。
算我倒霉!

不知道别人的怎么样?
我的是电镀的啊,亮晶晶的~~~我看你要问问GS了

网友:

elemodel的699无刷套装很好的,散热也不错,前天用两串的超越1800,1:4.64,1047桨地面全动力10分钟之后电机温度上升并不高,一点都不烫,可能只比气温高那么一点点……

网友:

并不是生锈啊,估计用的磁体是钕铁硼的,应该是各种原材料的粉末混合压实在一起的,所以表面要电镀铬保护的。估计还是生产工艺不过关喽,不过中国的稀土磁体产量是很大的。

网友:

气人,同样的东西同一样的价格,看!别人的亮晶晶。我的生锈,还是很锈,不是一般的锈,锈到掉渣了。急~!
GS出来说话~~~~~~~~~~~!气死我了。我的2个电机都是锈的~~!

楼主:

转子是磁铁的,不会锈吧?

网友:

不做防锈处理就会生锈。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6/08 08:09pm 发表的内容:
不做防锈处理就会生锈。
怎么做 啊……
HOHO……

网友:

稀土磁铁是粉末混合后压实做成的,所以要镀铬保护的哦,如果镀层坏了,里面的粉就散了,所以感觉像锈了以后的铁锈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osquito在 2004/06/09 11:42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07 11:09pm 发表的内容:
恩,我估计7.4V也不够暴力。真苦恼。自己配还是麻烦点。你认为350c的齿轮够强吗?不会划齿?
暴不暴力看你怎么用,无刷首先的优点是效率。目前的套装是12V下发出最大功率的。7.2V下只有60%左右的。这是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因为毕竟相对于目前的3D机,7.2V下的推力就足够了。想玩大的,换电池就行了。
如果你想7.2V下也暴力,我也可以配KV值更高的电机,但就不要在12V下用了
我可以帮帮您换电机!我这的电机有四五种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07 10:00pm 发表的内容:
最近有699元的无刷动力组。但我有困惑:
全部东西都是国产的,效率怎么样呢?也不知GWS的350C效率怎么样,如果差得不多,那性价比可就不高了。我真的怀疑7.2V下拉力的提升有多少。
当然无刷用了高电压,是普通电 ...
国产的并不代表低效,这套无刷效率至少也在80以上的。国外用户反映很好啊。老外都在用我们的无刷。我们却都想用老外的无刷。呵呵。。。围城啦!本土产品,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电机坏了可以换新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6/09 11:39am 发表的内容:
国产的并不代表低效,这套无刷效率至少也在80以上的。国外用户反映很好啊。老外都在用我们的无刷。我们却都想用老外的无刷。呵呵。。。围城啦!本土产品,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电机坏了可以换新的。
严重支持这样的售后服务!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6/09 11:39am 发表的内容:
国产的并不代表低效,这套无刷效率至少也在80以上的。国外用户反映很好啊。老外都在用我们的无刷。我们却都想用老外的无刷。呵呵。。。围城啦!本土产品,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电机坏了可以换新的。
哈哈,支持国产货……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6/09 11:39am 发表的内容:
国产的并不代表低效,这套无刷效率至少也在80以上的。国外用户反映很好啊。老外都在用我们的无刷。我们却都想用老外的无刷。呵呵。。。围城啦!本土产品,售后也是非常有保障的,电机坏了可以换新的。
你这样说,我倒要认真考虑一下了。

网友:

不考虑价格的电调当然SCHULZE是首选,Kontronik,LMT也都比凤凰好,凤凰只是性价比比较高。Jeti电调不太好,Hacker的电调是Jeti做的不错,但是Hacker Master的功能要强的多。千万别买Jeti的红色电调因为它的进角模式只能配6极电机(就是转起来一愣一塄的),用在其他电机上会损失5%以上的效率。兰色的有两个进角模式适应性要好一些可以将就。国产的没用过但是没有可调进角模式的一般适应性都比较差,除非它采用了类似Kontronik、MGM的自动进角(auto timing)。至于电机进口的还是要优于国产的,主要是工艺,矽钢片材料的差距,但是考虑到价格国产的也算物有所值。

网友:

我的B20无刷转子生锈GS说发给我的,可能是上一批出口厂品剩余下来的电机,老外说不用做电镀。天呀~~!他怎么一说,好象是我占了便宜自己还不知道!天呀~!
后轴承坏的老外也要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6/09 07:41pm 编辑]

轴承坏是什么症状?我的用手一搓可以转几圈,应该还没问题吧?
这样拆我不敢试:

楼主:

下面引用由xzd2004/06/09 07:25pm 发表的内容:
不考虑价格的电调当然SCHULZE是首选,Kontronik,LMT也都比凤凰好,凤凰只是性价比比较高。Jeti电调不太好,Hacker的电调是Jeti做的不错,但是Hacker Master的功能要强的多。千万别买Jeti的红色电调因为它的进角 ...
知道的不少呀。
我想问一下什么电调通吃电机?(不考虑电流)
JETI和HACHER配套吗?
和GS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6/09 07:40pm 发表的内容:
轴承坏是什么症状?我的用手一搓可以转几圈,应该还没问题吧?
这样拆我不敢试:
(www.5imx.com/info/info-a/img/a4040519a4.jpg)
就象这样拆,用手转感觉后轴承在某个点上会定一下,好象是轴承中有颗小钢珠坏了。

网友:

Jeti和所有空心绕线的电机(就是转起来没阻力的)都不配套,和Jeti、Mega、华迈A系列可以配套。

楼主:

不配套不等于不能用,对吧?
是象你说的只损失5%的效率?
5%虽然不少,但好象中低端电调都这样吧?所以也没什么好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