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拆了5个光驱

楼主(2004-06-08):
朋友是在电脑市场装机的,坏CD一堆,要了5个。
都拆了,两个电机我认为能用。
有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电机电路很明显,在板子上标有A1、A2、A3,但另一个有4 个焊点,不知怎么用。
谁能告诉我?
我是想用它做电划,所以不想重绕线圈,不知出力怎么样?
美女有经验,怎么最近看不见他?

网友:

嘿嘿,我来拉~~~
你说的A4的焊点应该是3根线焊在一起吧,如果是就把电调的线接到A、A2、A3上吧,
如果转动方向不对,任意调换其中两根就可以了。
不过不改线功率很小的,要不你提高电压用吧,那样效率还能更好。这样用电流绝对
在2A以内(保守说法),其实我觉得应该在1.5A以内。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07 11:15pm 发表的内容:
朋友是在电脑市场装机的,坏CD一堆,要了5个。
都拆了,两个电机我认为能用。
有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电机电路很明显,在板子上标有A1、A2、A3,但另一个有4 个焊点,不知怎么用。
...
我看还是算了吧,太麻烦。老外改CD电机,许多都换磁铁,有的原配磁铁磁性不够。还有的把两套硅钢片叠在一起,增加定子的长度,磁铁当然也要加长了,还有轴也要加长,外壳也要重做或车制.......麻烦。

网友:

自己动手做有乐趣阿。。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6/08 09:17am 发表的内容:
自己动手做有乐趣阿。。呵呵
在工具和材料齐备的情况下是好玩,否则,有你受的哦

网友:

如果做小飞机的话,没有非换磁铁的必要,我前阵做的三角翼用CDROM马达,没换磁
铁,也达到了50W的功率。
不过改CDROM马达主要目的是省电、省银子,还有发扬DIY精神~~呵呵
前几天又做了一个双并的马达,可以直驱1170桨~~嘿嘿,电流才6A多,拉力用手感觉
应该有200克了,如果换磁铁应该很不错。但现在直驱8寸到10寸的桨,电流应该在
4A以内,做小飞机也会很好用的~~

网友:

其实就是考验动手能力呀,不错的选择

网友:

24X的光驱拆马达可以用吗? 一般电流有几A,有几g拉力?

网友:

我正在做2套硅钢片叠在一起,慢慢做。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08 11:40am 发表的内容:
24X的光驱拆马达可以用吗? 一般电流有几A,有几g拉力?
当然可以,主要看磁铁的颜色,白色磁力能强些。
电流和拉力要看你的绕线方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6/08 12:08pm 发表的内容:
我正在做2套硅钢片叠在一起,慢慢做。
我上周就做好双并的了~~想做个扭力型的,实测可以带动1170,电流6A多。
做成减速的话,应该完全可以替代370马达,暂时不做了,休息一下,玩得很累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6/08 12:43pm 发表的内容:
当然可以,主要看磁铁的颜色,白色磁力能强些。
电流和拉力要看你的绕线方式了。
又说你用再摇线??不摇线可以吗?

楼主:

我希望减速后拉力有200g就满意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6/08 01:42pm 发表的内容:
我希望减速后拉力有200g就满意了。
直驱就能达到200克的,减速可以达到300克,飞小3D没问题。
这都是不改磁铁的情况,我近期感觉有些累,实在不爱弄了~~~
过几天多找些漆包线试试,手头的线有点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6/08 12:51pm 发表的内容:
又说你用再摇线??不摇线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只不过功率会小些,但做一百来克的小飞机应该没问题,有老外就这么直接玩的。

楼主:

直驱有200g就很好了,我做小电滑的。

楼主:

我的小电滑目前用自己做的370减速组,拉力150g,电流3A,勉强飞,有200g的直驱就好多了。而且  CD电机才18g,要轻60g呢!!这样飞机才280g,没问题。

网友:

是无刷的吗?电直可以用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兰鸟2004/06/08 02:44pm 发表的内容:
是无刷的吗?电直可以用吗?
是无刷,电直也可以用,有人做过。论坛里有,找找。

楼主:

cd改的用在电直上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