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翼龙的浆?

楼主(2004-06-09):
要买翼龙了,想多配上几只浆。但不知除了原装的浆以外,还有哪种型号的浆可以用在翼龙上?主要是比原装的便易,能飞就行,不用追求太高的性能。请懂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翼龙的后置桨很不容易损坏,我的飞机摔了 N次,机身都摔变形了,但备用桨还没机会用上呢,呵呵。。。。。
所以我觉得备一支桨就足够了。
不过不知用 云舞者和 火鸟的桨会不会推力大点? 用过的说说吧!

网友B:
我在用云舞浆配5.4克gws舵机,还没试飞,哈哈^_^

网友C:
火鸟的桨能用, 我试过; 差不多了

网友D:
云5者和火鸟桨都能用。但是感觉前者力大点,材料耐用点,要用个转接头。

楼主:
1、浆的尺寸越大是不是推力也越大,电机的负荷也就越大,电机寿命相对也就短些?
2、浆的尺寸越小是不是推力也越小,电机的负荷也就小些,电机寿命相对也就长些?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mrlf在 2004/06/10 08:02pm 编辑]
如果 螺旋桨的 螺距、形状、宽度都一样的话,那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E:
翼龙是后置浆不是那么容易烂的.如果烂了我估计这个时候机身也烂了飞机都报废了还要备用浆干什么

网友F:
今天把桨给打坏了,用502粘住稍待一会,照样飞!!

网友G:
楼上的朋友一个字牛!!!!
强烈反对用502粘桨来用,因为用了可能不出事,也可能出大事!!!!!!到时悔都来不及~~

网友H:
502?不要玩危险游戏哦。

网友D:
非常危险!禁止用这种方法。

网友I:
全新翼龙等你拿,420元+约15元快递。
http://haoge0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