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减速器能反用吗 也就是增加转速??

楼主(2004-06-10):
行星减速器能反用吗 也就是增加转速??[fly]文字[/fly]

网友:

能啊。而且效率还很高,这是行星的特点,但你要那么高转速干嘛?做涵道?还是用GWS的无刷套装方便实惠。

楼主:

哇靠  兄弟乃神人也  这么都能让你猜到 我实在是不行了
兄弟我可是用的大发动机哦
先生们  女士们 我们的发动机是------!!!!GMS-32A!!!!  功率1马力 转速14000

楼主:

540级别的行星减速   3。7:1的那种能用在这上面吗???

网友:

我知道zzwen的大小齿是金属的,3个行星齿是塑料的,据说装在540上如果坠机断的是桨,不会是齿轮。

网友:

反着用,恐怕不行,小齿轮的磨损会很剧烈。

网友:

同意楼上阿猫的看法。。发动机能带动么。。

网友:

现在改进了,行星齿轮,电机齿轮,全都是金属的啦!
材料是45号钢哦.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wen2004/06/10 09:14am 发表的内容:
现在改进了,行星齿轮,电机齿轮,全都是金属的啦!
材料是45号钢哦.
是不是用了金属的减速箱就避免烂齿轮、主轴弯等情况出现啊?嘿嘿,要是爽的话,弄套来玩玩也不错

网友:

45钢没有热处理是很软的。

网友:

瓦列。阿猫的头像很特别阿
  齿轮啮合最好用不同材料。。比如45#钢和黄铜配对就不错。。磨损小。。

楼主:

zzwen
几多米???  给个合适的价格 来一个试验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大约100多,劝你别实验了。

楼主:

为什么啊???  普通飞机我飞烦了 现在25的飞机配47的发动机都嫌慢

网友:

反装你要做一些连接件,麻烦呀。要机加工。

楼主:

那我怎么办才能用普通发动机带动旱道呢????出个主意三
反正直接连接都不行  2。5CC带D90 7叶的都不行

网友:

去买竞速发动机吧,两万多转的,应该够你用了。不过,还是不建议你采用增速齿轮组。

网友:

用油机来带动   ---------危险!
固定输出轴--------------麻烦!
去买个二手进口电钻改装--简单!可靠!

楼主:

哦 竞速发动机 好主义  车用的转速也高 去看看  呵呵 这下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