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把翼龙飞到一个小时以上!

楼主(2004-06-10):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猫在 2004/06/10 10:10am 编辑]

LG的18650的锂离子电池,7.2V 4000mA!全重180克,比原配电池多30克.(说明书上是4.2克/节,但我装好加线是180克?)地面测试全动力30分种!电压主要集中在7.0V +-0.2V。这还是新电池,估计充放电二十次以上能到35分钟。

装在翼龙上还要解决几个小问题,电机散热要好,在地面测试中电机装在翼龙上还没用到12分钟桨轴化了!塑料机壳也熔化了,还把我烫了一下!
原配的13克舵机我想换成9克的,FUTABA的接收机我想换成超小的,还有机翼和电机我也想换一下。

这样配应该能飞到1个小时吧?

还有一种 2200mA/节 的电池,价钱比它高很多,不实惠,没买。

网友:

请问你的LG18650而且是新的锂离子电池在什么地方买的?

网友:

机机不累你累啊。。飞蝴蝶倒是能飞半个小时。。飞飞停停的。。一块电池能飞3-4个起落呢。。嘿嘿。。

网友:

1个小时,累哦,每次我就10分钟不到就下来了

网友:

是不是在湖北襄樊买的里电

网友:

在中关村啦

网友:

兄弟你不嫌累啊,1个小时太长了……

网友:

人家也没说要一次飞 1个小时啊,这样断断续续飞一块电池可以打发好多时间了,可以玩的尽兴点!
我就深有感触,每次拿着飞机冒着众人的目光走十大几分钟,结果玩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玩的时间还没在路上的时间长,一点都不尽兴,所以我支持楼主!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6/10 09:53pm 发表的内容:
人家也没说要一次飞 1个小时啊,这样断断续续飞一块电池可以打发好多时间了,可以玩的尽兴点!
我就深有感触,每次拿着飞机冒着众人的目光走十大几分钟,结果玩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玩的时间还没在路上的时间长 ...
对对,所畏的一小时飞行概念就是这样的。一块电池可多上天多飞几次,不是一次上天就飞一小时。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10 11:22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你的LG18650而且是新的锂离子电池在什么地方买的?
LG不知道,其他的我咳知道哦,全新的要二十多块一只、、、。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tiger2004/06/11 00:03am 发表的内容:
LG不知道,其他的我咳知道哦,全新的要二十多块一只、、、。
爽!偷偷的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估计一小时没到你已经晕头转向了

网友:

1小时??
估计可以治疗颈椎增生!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6/11 03:14pm 发表的内容:
哈哈,说得好啊!
...
锂离子18650的确不适合大电流放电,我用1250mah的2并2串了一个,电充足的时候也不能连续放电超过2分钟,电池太热了,停下来一会还可以继续,断断续续的,估计对电池伤害太大了.。看来真想玩锂电的不如直接买快锂聚了,1300mah的价格也不是很贵,以后升级性能还有。

网友:

我用这种电池飞过两个小时的J3。脸都晒得脱皮了!唉!

楼主:

个人认为翼龙桨要比火鸟桨好很多,翼龙是马刀桨,效率比较高,在地面测试时,本打算来测试火鸟桨的最长时间的,结果全速没到5分钟电机奇烫,桨就飞出来了.
转速上翼龙桨也要比火鸟桨快.

网友:

下面引用由模型猫2004/06/12 09:24am 发表的内容:
个人认为翼龙桨要比火鸟桨好很多,翼龙是马刀桨,效率比较高,在地面测试时,本打算来测试火鸟桨的最长时间的,结果全速没到5分钟电机奇烫,桨就飞出来了.
转速上翼龙桨也要比火鸟桨快.
对的,翼龙桨的确比火鸟的桨好很多,在设计上也考虑得很周全哦.我飞翼龙也有好一段时间咯,只可惜还没有飞过一个小时的记录,不过我一颗电池可以直接在空中飞行半个小时,不降落,飞高了停停,给它滑翔,快到地面时又全动力给它爬升,反反复复几次也"折腾"够了,最后降落的时候电池热得可以"三温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