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这种配置的电动飞机,你认为多少钱合理

楼主(2004-06-10):
这种质量的象真机(包括S280电机/减速器/桨)+华迈3通道发射/接收机+华迈10A电调+华迈9g舵机 x2 + 600mha ni-mh电池 x 2 + 简易电池充电器

网友:

不带发射接收,440元左右比较合理

网友:

翼龙的设备配置和上面的差不多,卖480
而且觉得翼龙的机身成本高于一般全发泡产品
所以个人觉得600元以下比较合理

楼主:

不会吧...翼龙那种吹塑机身成本是非常低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6/10 03:10pm 发表的内容:
不带发射接收,440元左右比较合理
同感!

网友:

可以参考gws的报价呀,空机400-500以内个人认为比较合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微笑的猪头2004/06/10 05:20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参考gws的报价呀,空机400-500以内个人认为比较合理
是喜欢空机的多还是喜欢全套的多呢...新手似乎还是比较倾向于全套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6/10 03:10pm 发表的内容:
不带发射接收,440元左右比较合理
GWS的也就这价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squito2004/06/10 05:26pm 发表的内容:
GWS的也就这价啊。。。。
GWS的比捷克产的这种还是要差一些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