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挂了一个动力组,不幸。

楼主(2004-06-10):
   就在刚才,我的一个蚂蚁370挂了,幸好是在高空挂的,有时间慢慢滑翔下来。应该是第十二三个回合,算起来也不过90-100多分钟,从散热窗看到,一边的碳刷还有三分二,但另一边就不见了。五十元一个,平均起来也是四元多一个回合。还有个新的蚂蚁370,不过不想再用它飞这个机机了,干脆把我的GWS400换了上去,下千去试飞。
   现在发现,有刷的绝不省钱,无刷才是硬道理。
   我在呼唤无刷

网友:

370的结构是短寿命的关键,由于在大电流下温度容易升的很高..造成塑料刷物架变软损坏. 如果能做成400那样会好很多

网友:

呵呵。。超频使用的东西寿命都不长啊。。:)

网友:

..................
的确有刷的寿命是个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kl2004/06/10 01:28pm 发表的内容:
就在刚才,我的一个蚂蚁370挂了,幸好是在高空挂的,有时间慢慢滑翔下来。应该是第十二三个回合,算起来也不过90-100多分钟,从散热窗看到,一边的碳刷还有三分二,但另一边就不见了。五十元一个,平均起来也是 ...
把你的370塑料壳给我吧,我的裂开了
好久没飞了

楼主:

不好意思罗,我还要用,塑料壳也是消耗品来的,其实350的机座早已经裂了,折下蚂蚁的代用,现在蚂蚁370也挂了,但要有个备用。电动网有啊,好像十几元而已。

网友:

要是能DIY碳刷架,就可以省很多钱,呵呵。强烈建议买无刷。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6/11 01:28pm 发表的内容:
要是能DIY碳刷架,就可以省很多钱,呵呵。强烈建议买无刷。
能换也没多大的意义,电机换向器也磨损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