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想做一架平飞时速超过120公里的小电动,可能吗?

楼主(2004-06-11):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6/10 05:21pm 编辑]

想做一架平飞时速超过120公里的小电动,可能吗?
网上的小白装无刷加锂电俯冲速度可以超过200km/h,不知平飞速度多少

网友:

可以阿..

网友:

做好了一定拿出来秀一下哦

网友:

完全可以,世界记录比着快多了

网友:

太小的不行。
算一 下理论数据:
理论最大飞行速度=螺距X转速
把螺距换成米,比如10X4.7的桨螺距为.47X2.54/100=0.12m
假如你的电机减速后为6000rpm,即每秒100转,那么理论最大速度只有12米/秒 即43.2km/h。实际远远达不到。
所以想高速,袄直驱,要换大螺距桨。

楼主:

竞速版小白好像用的是4.5*4.5的桨,转速有20000转以上

网友:

噢~~这个要戴头盔来玩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6/11 09:30am 发表的内容:
噢~~这个要戴头盔来玩
呵呵,好像在旁边看看,都要戴上头盔的好

网友:

是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头盔偶一定带双份的.嘻嘻

楼主:

大家有谁知道那里有和小白尺寸差不多的流线形机身卖?机翼和尾翼自己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机身好像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