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翼龙是怎么样加固的(DIY高手请进)

楼主(2004-06-11):
.
.  在这帖几张我自己的翼龙加固PP,请各位DIY高手也将自己的翼龙加固PP发上来,让大家共享......

.

.

.

.

.

.

.
把马达的加固铁圈取走和请走驾驶员,可减肥14克......

网友:

没人怎么开啊?无人驾驶啊?

网友:

我最关心有关翼龙的帖了,每帖必看。我要多向大家学习。

网友:

倒...n那个铁圈可不是加固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bassman2004/06/10 06:12pm 发表的内容:
倒...n那个铁圈可不是加固用的..
哈哈,难道那个铁圈与磁路有关,拆了它,好似动力没有影响哦......

网友:

哈哈,楼主的PHOTOSHOP技术欠佳哦

网友:

我觉得是用来扇热用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t618li2004/06/10 10:01p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散热的吧,拆了不好吧?
.   我现在是4块电池,气候好的时候,每组电池最起码飞8分钟以上,连续把4块电池飞完,要30多分钟时间。中途是没停下来冷却的,换了电池马上就上天飞。这样,马达是很热的,但没什么大事。
.   每次飞完我都是将翼龙放在汽车里,只把电池带回家充电,再飞的时候就在马达的前后轴承各加一小滴机油,一次就飞4块电池。这次是我玩了几下倒飞,在飞第3块电池时,机身震松了(但还是接着把第4块电池飞完了),所以才把机子带回家里,顺便拍了几张PP上来。
.   我的翼龙(4月2日叫朋友在深圳帮我买的),在空中的飞行时间已经超过十个小时了,不知道马达电刷什么时候Over......

网友:

我顶多贴点透明胶,其他都不用

网友:

太强了!
你的翼龙现在有多重? 用原配动力还可以飞多高?
看看你的翼龙,我现在觉得我的翼龙机身其实完全没必要换,哈哈

楼主: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6/10 10:54pm 发表的内容:
太强了!
你的翼龙现在有多重? 用原配动力还可以飞多高?
看看你的翼龙,我现在觉得我的翼龙机身其实完全没必要换,哈哈
机身(不算机翼)是405克,我最多是飞到可做一个大回环的高度就不敢再往上飞了,怕飞机给风吹走啊......

网友:

又是一个坦克版的……

网友:

看来你的机机炸了好多次

网友:


网友:

那个铁环据说跟电机的磁极有关系。。管磁通啥的。。我也没听明白。。反正是拆了有损功率。。说实话加那玩儿也没见加多少功率。。还不敢拆。。呵呵

网友:

翼龙的电机还是比较强劲的,我以前对比了一下FULLY380、FULLY480(均不带加强环),同样的桨,翼龙电机的转速大于FULLY380,小于FULLY480,当然差别就是大几百转左右。那天再测试一下上个图

网友:

铁环是是减小磁阻,提高马达效率用的,效果不是很明显,但确实是有用,加上和取下漏磁量有明显的变化。马达外壳好的话,也就是采用导磁率高的材料做的话,是不需要加环的。

楼主:

.
.   今天早上去飞的时候,基本无风,大胆的把翼龙飞到很高处,向下俯冲做大回环,可能是加油过猛,机翼在空中拆断,电调几根线也炸断了,机舱      ......
.   现在用"农机胶"把机翼接上了......马上要去参加《磨房》的露营活动,明晚回来再修理了。到时再向各位报告情况。

网友:

好惨! 看来翼龙确实不适合做剧烈运动。。。。

网友A:
你的机翼没有横向加强,当然作大动作强度不够,可以看看以下大家补强的帖子

网友B:
看见你的那翼龙好可怜啊

网友C:
希望我飞翼龙的是侯别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