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380电机和1000MA的电池配什么浆的拉力最大,如果电池换为1600MA的里电又怎样呢

楼主(2004-06-11):
(无正文)

网友:

换电池增加飞行时间比较直观。 配桨要看减速比是多少。然后计算下。。

楼主:

我打算用直驱的,要用什么浆啊 还有应该怎样算拉力大小啊?

网友:

1600锂电 小心过载损害电池
而且太轻,会改变重心
蚂蚁有 2600的不错

网友:

电池容量与电机转速无关,决定电机转速的是电压和电流。

楼主:

我的电池是8.4V的

网友:

用6.5X4的,最大7X4,直接买云舞者的桨或翼龙、火鸟的。拉力和电流有关,当然容量大的电池一般放电电流大,1600的锂电带380是放不出最大功率的,小很多呢,我试过,现在我是用两个1600的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