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轻量升级版--终极

楼主(2004-06-12):
用了两个gws5.4克舵机,飞高的8克8通接收器,原配的9克舵机控副翼,480电机+云舞浆,4vf控.哈哈,全部都可以用到元舞上,准备暑假换云舞来飞.但我还是喜欢挑战者的外形.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6/11 05:12pm 发表的内容:
用了两个gws5.4克舵机,飞高的8克8通接收器,原配的9克舵机控副翼,480电机+云舞浆,4vf控.哈哈,全部都可以用到元舞上,准备暑假换云舞来飞.但我还是喜欢挑战者的外形.
(photo.5imx.com/up/0406/20046111709030.jpg)
...
480电机+云舞浆    连接怎么处理的?

楼主:

用轉頭啊,妳沒看見嗎?

网友:

保证好飞 ,最后改成副翼取消上反角 保证好玩!

网友:

480电机的外型大小和380一样大?飞时电机会不会太热了?电池用的是什么的?

楼主:

還是原來的電池啊,從這個角度是看不齣大小的

网友:

有意思,俺顶一下!

网友:

480电机的外型大小和380一样大?飞时电机会不会太热了?电池用的是什么的?
480电机只是比380长一点 对翼龙没有影响,发热量不会超过原来的380电机 电池就用原配 爽的很

楼主:

我还想买一个5.4克舵机控副翼,一定很棒,里电哪买便宜啊??蚂蚁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