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提问

楼主(2003-06-22):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1,用380做动力,用减速器效果好吗?必要不?减速比是多少?
2,用380做动力,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电池?(大小)什么牌子的?最好能告诉我哪里有卖。。。。
3,大家都在说的“珍珠港”,好飞吗?原配的电池冲满一次可以飞多久?
4,这里有桐木、轻木条、片、涤纶蒙皮卖吗?

网友:

好飞~改副翼更帅
好像是8分钟

网友:

“珍珠港”,好飞,但新手不宜。要飞先在FMS或G2练好了再飞,不然。。。。。
全动力飞行时间大于 6 分钟。
用空模380做动力,要看什么机机,一般特技机,飞得快就不用减速器直驱7x3.2桨为好,拉力可达300克以上,飞400克左右的机很爽。
我自己做了个380的 1:4减速器,驱动8x5木桨、9x6APC桨,效果不理想,放弃了。
电池没有买专用的,我都买1300mAH的TCL、1300/1600mAH的GP,6节重约150克,用在飞行重量在400克的机机没问题。
我的东西通常配置:
接收机(FUTABA拆出接收部分)=12克
电调、PPM解码(自己做)=18克
380马达=75克
7x3.2桨+桨座=5克
PC9舵机3个+舵盘连杆=32克
电池6节=150克
合计:282克
机身就自己看着办吧!控制在160克以内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四季豆2003/06/21 10:02pm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1,用380做动力,用减速器效果好吗?必要不?减速比是多少?
2,用380做动力,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样的电池?(大小)什么牌子的?最好能告诉我哪里有卖。。。。
3,大家都在说的“珍珠港” ...
初学可能J3更适合一些

网友:

是啊!J3是上单翼的,而珍珠港是中翼的。

网友:

:)初学者飞J-3。就想玩网络游戏,练级练级再练级。
等你的等级到了10的话,就可以换飞珍珠港咯(好比换武器?)
再等等级到了20级的时候呢,我再开发个下单翼的,更爽!
等等等等等大伙都到了大侠的时候咧………………大伙都去开真飞机,报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