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摇控器电池能坚持多久?

楼主(2004-06-12):
[这个贴子最后由paul在 2004/06/22 06:09am 编辑]

请问翼龙老鸟:摇控器装8节5号南孚碱性电池正常情况下够摇控翼龙飞多少次?
(一次飞行就是指一块动力充电电池充满电后所飞行的时间)或者说够飞几块动力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paul2004/06/12 08:5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翼龙老鸟:摇控器装8节5号南孚碱性电池正常情况下够摇控翼龙飞多少次?
(一次飞行就是指一块动力充电电池充满电后所飞行的时间)或者说够飞几块动力电池?
8节5号南孚碱性电池在正常情况下能够摇控翼龙飞行20-30次左右,相当于30个起落.我有尝试过拿一般的电池装入遥控设备飞翼龙,可以飞得10多个起落,我想南孚碱性电池应该不会这么差劲的咯!

楼主:

谢谢了!
俺刚飞6-7次,飞行中要是摇控器电不够,会是啥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

我用以前用碳性电池可坚持 2-3小时,南孚电池我想应该可以用8个小时左右吧(猜测)。
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你还是直接买 充电电池吧,一次投资大点但使用成本低,玩的没顾虑
用一次性电池时老想着要省电,玩起来实在不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6/14 01:15pm 编辑]

用聚合物350毫安6节做成电池组,冲一次电可以用半年。接着充电在用半年。
350毫安电池7¥一节,加对插头,怎么算都有赚不赔。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电池,很久没充电了(还真有点想拿来冲冲,可电表显示满)想冲也没得冲呀!

网友:

我这要买翼龙的人也来关注下!

网友:

翼龙的发射机在低电量的时候会发出报警声音,但此时无论你飞多远还是可以遥控回来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paul2004/06/12 08:59am 发表的内容:
请问翼龙老鸟:摇控器装8节5号南孚碱性电池正常情况下够摇控翼龙飞多少次?
(一次飞行就是指一块动力充电电池充满电后所飞行的时间)或者说够飞几块动力电池?
建议你买充电电池,我用GP的1600mah,飞20多次,每次飞约0.5个小时(遥控器开机),比用干电池便宜。电量用完,遥控器会报警,赶快降落,电量用尽时充电电池的电压降低得很快,这一点与干电池不同,要特别注意。

网友:

一般1800MHA充电电池在8-12元/颗左右,可以飞很久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6/12 05:05pm 发表的内容:
用聚合物350毫安6节做成电池组,冲一次电可以用半年。接着充电在用半年。
350毫安电池7¥一节,加对插头,怎么算都有赚不赔。
我现在就在用这个电池,很久没充电了(还真有点想拿来冲冲,可电表显示满)想冲也 ...
嘿嘿,不太建议这种办法
有时候有些朋友忘了把发射机关了就收起来放在柜子里面或者什么的,如果电池容量大的话,电池放n久都不能放完,那么你的发射机就在没拉天线而且还要在柜子里面的情况下,长时间工作......嘿嘿......

网友:

听你的意思那就只有请保护板出来了。等我试试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