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B-17的板机

楼主(2004-06-12):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ddr在 2004/06/15 03:43am 编辑]
但怎么用4個380配電調轉向呢?打算用电调控转向,水平尾翼控升降,可行吗?
  好帅的机机,还有孟飞斯美女号,
两架日本的扳机

网友A:
既然想做板身为什么还要用电机转向呢?
想做B17就是要像真。那就不要做板机
你的转向方案好像不行
结论:不要做

楼主:
但我很喜欢轰炸机,扳机是为了减轻重量和节省工艺,蛋仓还是要做的,转向可能还是垂尾或副翼了,用过年时的摔炮做**,投弹时一定很爽(地面和水面最佳)一次可以装2-4盒,我在日本的书上看到,他们有人做双电机的全日空客机有点像c47,也是板的,我想做一个4发的轰炸机,一定爽死!哈哈请问有没有可以控2/4个370/380电机的电调卖啊????有人知道吗???拜托介绍一下

网友A:
呵呵。那祝你成功啊。
你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哪位高手说一下呀。

网友B:
我还没有见到过能同时控制4个电机的电调,不过可以买4个蚂蚁的电调,然后把控制端口并到一起连接接收机.我估计此方法可行

网友C:
380好大啊
小一点嘛,本来就是4发了啊,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ddr在 2004/06/15 03:46am 编辑]
(我还没有见到过能同时控制4个电机的电调,不过可以买4个蚂蚁的电调,然后把控制端口并到一起连接接收机.我估计此方法可行 )
这个提议不错,或者用两个电机做动力,两边加2个假螺旋降,一定很棒

网友A:
还是做B25吧。

楼主:
b25才两个发动机,比较容易实现,不过就是没b17 帅,哈哈,考虑中.

网友D:
把四个电机并联起来,用一个航隹50A电调控制,这样最可靠最便宜。副翼转弯。

楼主:
好提议,考虑中,不过我这比较难买到航隹50A电调,用翼龙的电调可以吗??好象也是50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