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龙

楼主(2004-06-13):
今天飞翼龙,手掷起飞。发现离手大概10米左右,就开始向右偏。不知是何原因,望高手指教。

网友:

你不打舵?

楼主:

打舵没问题,可以控制。我感觉飞机调整的不错了,可还是右偏。

网友:

我的翼龙也是偏右得历害!!
微调借也不行

网友:

检查尾翼是否水平,垂尾是否在机身的中线上,主翼与尾翼的夹角两边是否相等.

网友:

主翼与尾翼的夹角两边是否相等. 这句不太懂,再解释下,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6/12 11:41pm 发表的内容:
主翼与尾翼的夹角两边是否相等. 这句不太懂,再解释下,谢谢!
就是说垂尾是否与主翼垂直,水平尾翼是否与主翼平行

网友:

是这样,谢了。

网友:

我这两天在飞,有时侯也有这种现象可能是:
1、你的 主翼与尾翼的夹角两边是否相等
2、 要不就是你的电动机没有固定在飞的时候容易受热,桨的风向吹到尾翼的左侧了。

网友:

检查一下重心,尾翼和垂直翼
偶的火鸟没次检查完重心以后才飞就没事,没检查就偏了,偶这么这么倒霉。。。

网友:

怪就怪在尾翼垂直、水平,其它一切看来极为正常的情况下,手掷后还是严重右偏,(经起飞场地多位资深前辈校正无用)
只有将尾翼故意严重左倾才能飞直线!!!!
求解

网友:

我的翼龙也是这样,但我的垂直尾舵总是向左调偏一点,飞到空中后,就用微调来调整,没事的,翼龙挺好飞的。

网友:

从机机上方向下看看,水品舵有没有象怎么(/),(没怎么斜,电脑上没有能代表的)大概意思是这样斜着。要是这样的话,一打升舵,飞机就会象一边倒。
“手掷后还是严重右偏”可能是这因为。

网友:

翼龙很好飞的,只要场地够大,飞得够高,啥都不怕。

全新翼龙等你拿,420元+约15元快递。
http://haoge0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