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使用折叠螺旋桨

楼主(2004-06-13):
我买了一个380
电机
用的折叠螺旋浆,但是插不进去。我又不敢用蛮力,所以向大家问一下该怎么做。
多谢!!!

网友A:
桨罩上应该有螺丝。。原理跟膨胀丝差不多。。

楼主:
是有螺丝,但是电机轴插不进去。能不能说得再详细点,怎么让孔膨胀起来??
多谢!!

网友B:
没有把,不难呀

网友A:
把螺丝松开。。然后敲一下。。固定电机轴的那个孔就会出来一点。。就可以了。。把电机轴塞进去。。拧紧螺丝。就ok了。。
或者是在旁边压紧的。。那个可能就要扩孔了。。拍个图片大家来看看

楼主:
下面是图片,多谢大家帮忙

网友C:
是要把螺丝松开

网友D:
在哪里能买到?

楼主:
多谢,以弄好了
我在北京新幻想买的

网友E:
哇塞!竟然这麽巧,你买的是我退回去的那个?
不过也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