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右偏求解

楼主(2004-06-13):
--------------------------------------------------------------------------------
  怪就怪在其尾翼垂直、水平,其它一切看来极为正常的情况下,手掷后还是严重右偏,(经起飞场地多位资深前辈校正无用)
只有将尾翼故意严重左倾才能飞直线!!!!
求解

网友:

看看电机的角度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加工一下尾翼垂直、水平。水平舵上下各用一片,饮料瓶片夹沾好。2个孔要打正。
垂直尾翼基本不用改,尾翼坐要用胶沾牢固。机身和尾杆连接的地方也要粘牢。
调整好上下左右,主翼,尾垂直、水平的位置后。飞行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你的机翼连接是原装木棒还是自己插的筷子之类的?

网友:

关注,顶!

网友:

下面引用由mrlf2004/06/14 00:02am 发表的内容:
你的机翼连接是原装木棒还是自己插的筷子之类的?
机翼连接用碳纤维杆(到卖鱼竿店跟老板要一小段烂竿)用504胶沾好。我也是昨天才搞好的飞了一转,没问题。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模型我的最爱在 2004/06/14 03:49pm 编辑]

关于翼龙飞行中带有右偏的现象其实有很多说法,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其实最大的(我个人认为的)就是垂尾影响所造成的,不知道我这么说算不算是废话,但这的确是问题的所在嘛~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6/14 12:57pm 发表的内容:
机翼连接用碳纤维杆(到卖鱼竿店跟老板要一小段烂竿)用504胶沾好。我也是昨天才搞好的飞了一转,没问题。
不是啦,害虫兄,我的意思是怕他自己插碳纤维杆时插的不精确,导致两边主翼攻角有细微差别而导致飞机右偏,因为我的飞机就是这样,开始没插正,所以出手后严重左偏,后来又拆开仔细调整才搞定的。
对了,请问翼龙上反角那么大,你的碳纤维杆怎么同时插进两边机翼进去的? 我搞了好久,后来用的竹竿,弯曲了一下才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