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评价一下碳刷,无刷和钴马达的优缺点呢?

楼主(2004-06-14):
我一直不太明白。
至今我只用过碳刷的。

网友A:
http://www.luyuan-ebike.com/news/lnews8.htm
钴电机一般用钐钴永磁做电机磁钢,耐高温。普通磁铁高温会退磁。
别的请高手补充!:)

网友B:
无刷扭矩大,转速可以很高,但是要有很好的电池作后盾,电调也很重要,否则一切免谈。
钴电机扭矩大,但是散热要求很高(我指的是船模,飞机我不知道,估计散热条件能好一点),如果散热不好的话容易退磁!

网友C:
赞成

网友D: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好么

网友E:
无刷效率高,有刷的反之

楼主:
滋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