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无刷电调使用方法

楼主(2004-06-15):
辉盛无刷电调:
卡斯特(Castle)无刷马达变速器使用说明书
功能特点介绍:
控制器、接收机、马达可共用电池(BEC)可程式设定电压,当电池电压低於设定值时,程式
会将马达电源切断1.5秒,当电源切断时,只要将油门摇杆拨到全关、再拨到全开。就可重新
启动马达,这时应尽快降落,锂电池一颗3.7V充足4.1V放电后不能低於2.5V而在3.7V至2.5V瞬
间即至,*低於此电压锂电池可能就完了*(此程式可对应)
发射机,接收机,传递讯号不良或不稳定时(失控)。ESC将自动切断马达电源飞机回复控制时将
油门拨杆全关4秒后,可重新启动马达。
避免电源接上时,马达起动造成人员伤害,在接上电池时程式(Safe Power up)会启动保护
,油门拨杆必须拨至全关,4秒后马达才会通电。Castle(ESC)输出阻抗(Resistance)是现
有市面最低。这数据与马达最大推力有关,我们希望电池的能量全部输送到马达,(ESC)输
出阻抗大时会消耗电流,本身也容易发热,甚至造成(Over cut off)。
PWN(Pulse Castle Width Modulation)频率愈高(ESC)工作效率愈好Castle(ESC?
㏄hoenix-10TM25TM频率11KHz
Phoenix-35TM.45TM.60TM.80TM,频率可调,11KHz、22KHz、41KHz、现有市面最高。可匹配任
何厂牌无刷马达。

网友:

辉盛已出480元的无刷套件。无刷电机+无刷电调+减速组。你说它的电调阻抗最小?何时搞个具体实据来看看!

网友:

越来越便宜喽
现在市面上有ELE、飞扬、辉盛,还有什么国产的呢?

网友:

大家们要支持国货呀!

网友:

别忘记了,台湾得也是国产哈。
我用的JB套装就是

网友:

需要测试数据

网友:

还是具体点好,理论的数据没有太多价值

网友:

再等等,会有更多,更便宜的无刷.

网友:

介绍了半天怎么是凤凰牌?难道是买的凤凰贴牌?或是仿制?

网友:

应该是凤凰的低端TYPHOON系列,15A的吧

网友:

最后几句看不懂,说得是凤凰,还是辉胜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还是有点顾忌

网友:

便宜好用的东西肯定会出来的。呵呵

网友:

上图,最好有性能参数和测试数据。

网友:

对,上图

网友:

对于大部分模友来说,便宜才是硬道理,反正又不是比赛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4/06/19 02:38am 发表的内容:
应该是仿照凤凰的吧,拿个IC去破解了里面的程序,然后照抄,所以价格才会这样便宜,现在便宜才是硬道理,对于有刷来说,性能一般的无刷飞起来已经让大家冒出感动得泪花,那用费多100%以上的钱去买原装的黑客电 ...
反正是越便宜越好啦,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