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如何散热?谁的火鸟飞的久?

楼主(2004-06-15):
[这个贴子最后由0hi在 2004/06/17 12:56pm 编辑]

我的火鸟400每次飞下来(10分钟左右),电机都发烫,用表一测温度都在80度以上,是一只名副其实“火鸟”,  不知道380电机在这样的温度下寿命有多长,每次飞都很心痛。哪位高手有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网友:

10分钟80度很正常,
你可以开几个通风孔给电机吹风
还不行的话就加个电机散热片了

网友:

不理它。。。我的火鸟飞完下来再继续飞。。。到最后的时候,电机那个地方也不是很烫。。

楼主:

火鸟的电机全包在里面,怎样加散热片效果能好?
请飞火鸟的模友报一下飞行的累积时间。
我的火鸟买了一年,累积飞行约30次每次平均飞行20分钟。

网友:

我的火鸟已经四年了,怎么还挂不掉~~~累计飞行架次三位数~~~电池用了6块~~~飞行时间没算过...............

网友:

我的火鸟每次都飞8块电池~飞了3年了电池都飞烂了~可电机照样能用,只是动力差了点~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0hi在 2004/06/21 01:36pm 编辑]

看来火鸟的寿命还真长。
关于散热,冥思苦想后突然来了灵感,将整流罩卸下,风不就可以吹到电机了吗。为了防止降落时泥土进而机身,用了一个小瓶的娃哈哈矿泉水瓶套在机头部分,用它代替原整流罩,盖住电池位置,上部流出进风口。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护机头。在N次与地面亲密接触后,机头还是很干净。电机也凉快多了,真是一举两得呀。
楼上两位,你们用的电池是和原配的一样的吗?请问一块电池的寿命有多长?

网友:

我的火鸟400也飞了120多个架次了,现在还能飞。上周在蛇口海滩飞,风太大,
刚飞上去,就一个倒栽葱摔下来,把头部撞了一个坑。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6/21 04:20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火鸟400也飞了120多个架次了,现在还能飞。上周在蛇口海滩飞,风太大,
刚飞上去,就一个倒栽葱摔下来,把头部撞了一个坑。
我的也是,我用改锥捅出来了,呵呵
昨天又撞了,还没来得及弄

网友:

是啊,我都怕那塑料会化掉哦
  那烫的不敢摸

网友:

不要一直全动力嘛,飞飞停停的对电机对电池都好呀!

网友:

每次飞都是飞足5块电池,没考虑散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