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起落架问题

楼主(2004-06-16):
请教各位动手能力强的翼龙模友:我的翼龙前起落架飞丢了,想自己做一个,至尽没有找到合适的钢丝和轮子,从五金商店买的穿线钢丝细点太软,自行车钢丝粗点又太短,不知从哪儿能找到合适强度的钢丝;从儿子玩具车上拆的轮子太小,不知合适不。

网友:

不用就可以啦,我的也是烂了,也没装上去。

网友:

我用的自行车钢丝,没问题啊,绝对不会短!

网友:

我用油机拉杆做的。

网友:

自行车辐条可以, 我就在用; 然后找个拖鞋, 用刀子挖两个轮子,很好用; 最好轴那里套个合适的塑料管,减少摩擦; 我就在这么飞, 很好的

网友:

我飞的时候都是将轮子拆了的,可减轻机头的重量

网友: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6/16 01:28pm 发表的内容:
我飞的时候都是将轮子拆了的,可减轻机头的重量
你的翼龙好像是无刷版的吧? 现在感觉怎么样?

网友:

空手接机呀,我经常这样,不用装轮子

网友:

好好玩吧。

网友:

用雨伞里的钢丝

网友:

用雨伞得钢丝应该可以把?

网友:

下面引用由长庚明月1232004/06/16 01:23pm 发表的内容:
自行车辐条可以, 我就在用; 然后找个拖鞋, 用刀子挖两个轮子,很好用; 最好轴那里套个合适的塑料管,减少摩擦; 我就在这么飞, 很好的
拖鞋。好办法!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paul在 2004/06/22 10:38am 编辑]

高!俺也练练手接翼龙。
全新翼龙等你拿,450元+约15元快递。
http://haoge0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