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4-06-16):
我把云舞者的原电池换成了7。2V1800的锂电不知怎样才能把飞机重心调到翼玄的3分之1啊
用什么方法调整重心请指教!!!

网友:

用电池来调呀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6/16 12:09pm 发表的内容:
我把云舞者的原电池换成了7。2V1800的锂电不知怎样才能把飞机重心调到翼玄的3分之1啊
用什么方法调整重心请指教!!!
把电池向前或向后移动,致使飞机恢复到原有重心处固定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