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蚂蚁动力组!

楼主(2004-06-16):
请问!
8。4负可以用在蚂蚁370动力组上吗???
今天我试机,电线都被烧软了!

网友A:
换粗的导线。不过寿命很短,我已经失去信心了,不会再投资这种非常容易损坏的动力组上面了,。。。

楼主:
啊 !!此话当真!??

网友B:
电压高了电刷极易磨损,寿命大减,这是有刷电机的致使缺陷!

网友C:
我现在改用380动力组了,碳刷的磨损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D:
是因为换了380才磨损小还是换了直驱才磨损小?

网友E:
是因为换 380的原因吧,直驱电流更大,估计磨损也更大

网友F:
380电流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