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云舞者的适航性.

楼主(2004-06-17):
请问各位飞云雾的大哥,云雾的适航性好吗??4-6级风可以稳定飞行吗?云雾的机翼要比翼龙小好多.

网友A:
4~6级?应该不行,上次“我心高飞”试过

网友B:
别说六级风,就是三级风也不行,感觉动力性能很差,还不如火鸟。

楼主:
看来还是翼龙适航性好,上次6及风都可以照样飞

网友C:
要说适航性,翼龙最好.风大了反而更好玩.云舞者就不行了,不过技术好的话,风力4~5级还能飞.我试过,飞高了就没事,低飞可能会因风太大,来不及修正而摔机.

网友D:
我同意翼龙,翼龙风大点没关系的,飞起来就好了哦。逆风也可以吊机的啊。 哈哈
只不过要在高空吊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