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云舞---处女航(有图)馒头请进

楼主(2004-06-18):
[这个贴子最后由kingddr在 2004/06/17 07:11pm 编辑]

昨晚禁不起云舞的诱惑,做了一晚上.于今早完成,机身很漂亮,就直接拿去学校的足球场试飞,地面划跑也很好(有垂尾).加油门爬上3-4米高时机翼左右摇摆,正用副翼修正时飞机就下划,那时还是满油呢,最后在我拉杆下,机身轻损,浆断了一边,起降架变形了,其他一切完好,原因不明,可能是电机不够力,也可能是电机座和电机间打滑,重心用手指试过是正常的.不解啊!!!!!用原配的370电机,gws的8.8克X1和5.4克X2,飞高的8通接收器,4vf,这是我最好的设备了,设备加起来才28克,应该很轻了啊???有飞过云雾者的模友请发表一下飞行体会,((特别是馒头啊))考虑换上翼龙的480.电池是原配的.

我是德军的fans,哈哈

楼主:

云雾的原配动力太弱了,建议用480,也可能是电调的问题,找不到飞翼龙时的马达声(当时用的就是480+8.4v云雾电池,翼龙电调)

网友:

我的云雾者也试过多次不明原因的失控(偏向一边不受控制),而且起飞容易失速,可能是动力不够的原因。

楼主:

我看还是动力不足,电机转动(极速)时,没有翼龙上480那么强劲的声音.考虑拆翼龙的480换上,不过要保证较高的出勤率的话,我还是带翼龙回家飞好了,谢谢t618li卖我的机身.让我有了后备零件

网友:

我用的是原装的380电机、7.2v的锂电、GWS R6N、6g*3
起飞还是用手上起飞吧,助跑很短,我没有用太大的力量送出去他就飞的很好的
要注意的就是要轻轻的拉杆,或者不要拉,出手后要平平的,另外就是不要打副翼,因为在机翼速度不够的时候打副翼只能使已经失速的一侧机翼失速加剧,所以一定要调好,呵呵……
另外,关于襟翼的使用,我觉得用不用都可以的,我试过打襟翼起飞和不打襟翼都可以正常起飞,但襟翼的确可以有效的改善起飞性能,在你打襟翼起飞后,关掉襟翼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机机向下一沉,呵呵,当然机机的速度会有提升,所以使用与否大家要依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呵呵……

楼主:

原来你用理电啊,怪不得比我轻啦,看来我也要用理电了,请问用原配的电池换480可以吗??380的电机好象动力不足

网友:

可以换480的,呵呵……

楼主:

请问馒头怎么改襟翼,要两个舵机吧?还要什么?

网友:

我的挑战者也是这样,飞不起来。都是垃圾。

网友:

是的啊
呵呵
两个舵机啊,分别控制两边的副翼,要遥控器有混控的功能啊
可以看我原来的贴子,上面讲的有的……
挑战也是很好飞的东东啊,不错的,性能较云舞是更上一层楼啊!
不过细心的调教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类飞机很灵活,打副翼时要注意轻,特别是起飞、低速转弯时如果打舵过量容易失速,一旦飞好后,感觉还是很好的

楼主:

我的充电器好象有问题,电池总是没充满,还不如翼龙的7.2v劲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6/18 04:02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充电器好象有问题,电池总是没充满,还不如翼龙的7.2v劲大
对啊
换个充电器,充满了再试……
建议用锂电,呵呵
轻一点,好飞

楼主:

我也想换啊,馒头你的里电在哪买的,什么牌子多少钱??

网友:

羡慕
还有得摔

网友:

kingddr 我帮馒头回答你的问题 他的电池是从ele电动模型网买的1600的电池 很厉害,我们一块电池可以飞好几个起落 每次都好几分钟。

网友:

下面引用由onion2004/06/19 07:50pm 发表的内容:
kingddr 我帮馒头回答你的问题 他的电池是从ele电动模型网买的1600的电池 很厉害,我们一块电池可以飞好几个起落 每次都好几分钟。
谢谢onion兄
哈哈……

楼主:

哈哈,我的云雾设备又拆到翼龙上了,在还没买到里电之前,还是飞易龙比较爽.